飞了8块电,GOTECK 9257就坏了

楼主(2011-07-12):
本人的2702V的接收,第一个舵机MD922,3块电抖舵了。看TB上GOTECK 9257销量最好,买了一个,8块电死舵。拆开来接在舵机测试器上,电机不转,手拨下电机齿又转了,上负荷又不能转。请问这个电机哪有卖?大家的GOTECK 9257电机发热厉害吗?我这个转了一会就很热。飞5分钟后摸外壳可以感觉到热。

网友A:
看看JJ震动大不大,金鱼尾超级毁尾舵,我也用的这舵机,一般的悬停,航线,基本没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JJ震动大不大,金鱼尾超级毁尾舵,我也用的这舵机,一般的悬停,航线,基本没温度。

尾巴是有点震动,也有金鱼尾,很快的那种,有时尾巴会顺时针猛地抽一下。这是为什么?

网友:
金鱼尾超级毁尾舵,就是高频使用舵机,与抖舵的危害是一样的,这样电机高频正反转,没有一点休息的时间,不坏才怪

楼主:
谢谢两位,这下我有方向了。

网友:
反正寿命不会太长,调整好了寿命也一般

网友:
用了40个电无故障,不知道以后如何

网友B:
最近发现原配DS420发热厉害,看到论坛对9527很推崇,也到TB入了只GOTECK 9257,锁尾刚刚的,就是发现舵臂不时左右摇动,这就是传说中的抖舵?原来用DS420没发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发现原配DS420发热厉害,看到论坛对9527很推崇,也到TB入了只GOTECK 9257,锁尾刚刚的,就是发现舵臂不时左右摇动,这就是传说中的抖舵?原来用DS420没发现这种情况

是抖舵哦,抖舵还能锁尾杠杠的!?

你的9257飞一块点下来热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电机

哪有卖电机?是想自己换来着。

网友:
我买了3个  还没用呢!有点担心了

网友:
换同样尺寸电机就行

网友D:
GS9257飞了500个起落一直没事。有一天发现飞机下来之后尾舵机特别烫,检查发现原来是陀螺仪的海绵胶松脱了。再下一个起落舵机就挂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修的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GS9257飞了500个起落一直没事。有一天发现飞机下来之后尾舵机特别烫,检查发现原来是陀螺仪的海绵胶松脱了。再下一个起落舵机就挂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修的必要。
500个才挂,强的。一般这个舵机200个起落以上就要小心了,电刷磨损差不多了,如果不打开清理,电刷短路就会烧驱动MOS,修理见我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99487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本人的2702V的接收,第一个舵机MD922,3块电抖舵了。看TB上GOTECK 9257销量最好,买了一个,8块电死舵。拆开来接在舵机测试器上,电机不转,手拨下电机齿又转了,上负荷又不能转。请问这个电机哪有卖?大家的GOTECK 9 ...
你这个是典型的空心杯缺相了,换个电机吧,卖这舵机老板地方就有卖瓣,好象是15块,但说实话,这个电机性能不稳定,寿命也不长,运气差10多个起落我就挂掉一个,运气好可以飞2,300起落。它配用的空心杯是12X15,1MM轴径的,淘宝上一般没这么大的空心杯卖,除了很贵的号称是9257原装空心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典型的空心杯缺相了,换个电机吧,卖这舵机老板地方就有卖瓣,好象是15块,但说实话,这个电机性能不稳定,寿命也不长,运气差10多个起落我就挂掉一个,运气好可以飞2,300起落。它配用的空心杯是12X15,1MM轴 ...

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抖舵哦,抖舵还能锁尾杠杠的!?

你的9257飞一块点下来热不?

就是不懂是不是属于抖舵才问。不热,一般连飞5块电,有点温温的,之前的420简直是烫手,估计用在250比较适合

网友:
标题

因为不懂是不是抖舵才问,估计是在不断寻中吧。不热,一般五块电,下来温温的,420则是烫手,估计负荷太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会修就修,不会就算了,值了

网友F:
用futaba s9257吧,越想省钱越费钱,到时候你把所有的舵机都用了个遍

网友G:
山寨的,买到好的,是运气,买到不如意的,是常态。如果山寨的真能代替原装的,那原装的早就该跌价了。

网友H:
我的快600个起落还没有问题,不过我也要换电机了!一般我不在中午飞,早上和下午飞温度低点!温度高了应该挂得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