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机真是害死我了,大家帮下忙吧!

楼主(2011-07-12):
前几天我的华V120D02尾桨扫地上了,结果连接尾桨的尾叶片夹的球头断在拉杆里了,今天配件快递过来了,先是坏了的尾叶片夹卸不下来,一个藏在深处的螺栓是内六角的,配的板子只有一毫米粗,结果板子也撸了,螺栓也撸了,20分钟没弄下来,最后用钳子把塑料部分夹碎了,又夹着螺栓头才拧了下来。往回装时可更费劲了,螺栓已经撸了,只能用内六角板子使劲顶住,愣是靠摩擦力给拧回去了,气的我直想骂娘。更可气的是,断在拉杆环里的球头弄不出来,太小了只有1毫米大,两头都突出环一点,顶也顶不住,打滑,改锥、锥子,铁丝都用了,弄不出来,怎么办呀?各位模友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恭喜你了,丢掉吧,因为华xx越走后面丢你会越后悔。

网友:
应该先把坏的部分先全部拆开再考虑换什么配件,你这样先订配件,再拆开来换,发现别的东西也有问题,那不就杯具了吗?

网友:
孩子,不要被沉没成本束缚,扔了吧

网友:
塑料尾桨夹球头和塑料尾翼转向组件的拉臂,我觉得这2个东西没可能会那么紧吧,用尖的东西捅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小飞机就是难伺候!

楼主:
刚才把拉杆拆下来了,用刀把卡住的球头切平了,用那个最细的内六角板子弄出来了,我可不希望它再出毛病了,零件太小了。

网友:
小鸡子的零件就是这样的。又要小又要结实,估计没有一个商家能给你用钛钉吧?

网友:
新手真的应该远离华科尔,老鸟有小鸡情节的可以入。

网友:
我的华科尔400的直升机配件还很多呢,还有1000多的配件都没用,就直接报废,入了450,就用回2801遥控器和陀螺仪,其实电调30A也是可以用的,但已买了好赢40A的。劝楼主,长痛不如短痛,换吧!!!华科尔的配件贵不说,铝件还特软,不小心就滑丝,急死你的。

网友:
请出掉120,上250,你会欢乐无比

网友:
有钱人玩华科尔

网友:
珍惜生命 远离华科尔

网友:
MSR, MCPX比華垃圾的皮實多了。

网友A:
呵呵~看来LS几位小哥对华记挺有看法

华记配件要比MSR和mcpx好搞到~配件价格也比他们稍便宜些~四通机是新手练习悬停的不错选择~~

当时我就用4#6sl练会了四面悬停~然后才上的亚拓450~现在玩3D了倒飞四面还不熟所有又买了台120d02练习感觉还不错~~

总体说华记适合有一定直飞基础的人~~存在即是合理~让玩友多一种选择未尝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看来LS几位小哥对华记挺有看法

华记配件要比MSR和mcpx好搞到~配件价格也比他们稍便宜些~四通机是新手练习悬停的不错选择~~

当时我就用4#6sl练会了四面悬停~然后才上的亚拓450~现在玩3D了倒飞四面还不熟所 ...

严重同意啊~~~~   之前也是用4#6S 会的悬停 后面上的450  现在又想入个小飞机了 跟你情况完全一样 呵呵

网友:
华鸡就这样,习惯就好

网友:
换新的吧!

网友:
呵呵,不错存在就是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看来LS几位小哥对华记挺有看法

华记配件要比MSR和mcpx好搞到~配件价格也比他们稍便宜些~四通机是新手练习悬停的不错选择~~

当时我就用4#6sl练会了四面悬停~然后才上的亚拓450~现在玩3D了倒飞四面还不熟所 ...

除非只在家里练,否则意义不大,可以直接用250练,以后上大飞机在结构上就不需要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