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老是哔哔哔哔不停地叫

楼主(2011-07-12):
好盈电调老是哔哔哔哔不停地叫炸了一次机就成这样舵机好使。电机不转老是哔哔哔哔响
好盈电调老是哔哔哔哔不停地叫炸了一次机就成这样舵机好使。电机不转老是哔哔哔哔响
好盈电调老是哔哔哔哔不停地叫炸了一次机就成这样舵机好使。电机不转老是哔哔哔哔响
好盈电调老是哔哔哔哔不停地叫求解

网友:
油门未到底,从设油门行程

网友:
把喇叭拆了

网友:
先吧大齿盘拆掉  开控  油门推到最高   然后给电调上电   电机响后把油门放到最低   完成  断电关控

网友:
控的油门位是否在最低…油门锁定是否开着的…不行就油门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
以上几位说的操作方法都是对的。请楼主参考。另外,请注意一下Idle模式开关位置是否正常。

如果还是不行,可能是信号线焊点处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