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80和750哪个更好些,和520比起来呢

楼主(2011-07-12):
主要是锁尾和自旋速率

网友A:
750和780不是一个档次的,780调好性能不输52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750和780不是一个档次的,780调好性能不输520

问题是没几个人能调好780
780和舵机就像1000块钱的的音箱非要用个几万块钱的功放来推

网友:
780没用了,换了GY650,好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没几个人能调好780
780和舵机就像1000块钱的的音箱非要用个几万块钱的功放来推

我当初花了2天,最终是2层3M胶带和2条扎带固定,然后把锁尾舵臂缩短到建议的7mm左右长度,现在的结果非常满意。其实什么陀螺都需要机身配合与调试的,780只是敏感了点,但是就因为敏感,调好了效果非常不错。

楼主:
悬停小飘的新手推荐780还是750呢,主要看调整难度和调好以后的性能

网友:
780最好了!大机都可以!

网友:
LZ搞得定机机的震动(就是摸起来只有麻麻的感觉),尾推顺滑如丝,780十分给力 !

楼主:
有没有人直接推荐,780或者750,理由要说,谢谢了

网友:
我的450在用还是750好,把以前的780换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