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区分铸铁板和钢板

楼主(2011-07-12):
去了废品站,发现不少垫脚的铁板,露天的放着,都长了不少锈,应该都有足够的时效了吧 俺想找块铸铁板,可是不会区别铸铁板和钢板,谁知道些简单的区分方法,能在这里透露一下。:loveliness:

网友A:
敲一下 声音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敲一下 声音不同

能具体些么

网友:
具体要祢自己敲 自己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敲一下 声音不同

同意,去敲一下暖气片感觉一下

网友:
这个好像用砂轮磨 会有不同的火花

网友:
还是阿乱有经验哈,,,,
铸铁容易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铁声音很沉闷,钢板比较清脆。

谢谢,,下回去敲敲

网友C:
铸铁声音扑扑扑,钢板声音叮叮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铸铁声音扑扑扑,钢板声音叮叮当!

这个够形象的 ,俺就差去实习了

网友:
嘿嘿,或者直接用小锤砸边上,铸铁脆易裂,断口一下就能看出来,钢板只会塑变…

网友:
拿个手电钻钻一下,看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

 有一些是看的出的,但有些是看不出

网友:
这个要说看还是很好看的,但是很难言传意表的,通常铸铁的机械加工面不容易生锈,有也大多只是浮锈,用抹布大多可以擦掉,熟铁的加工面的锈很难用抹布清除,铸铁声音比较闷沉,密度也比钢材低,铸铁板还是比较难找到方方正正规整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