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配置◢◤^_^ F3A 机

楼主(2011-07-12):
翼展  1100mm
机长 Length: 1100mm
翼面积 WingAera: 23.1dm*dm
飞行重量 Approx Weight: 800g

最好 是暴力3d 的配置 ^_^

网友A:
3A机不经改造一般是飞不了3D动作的,另外3A需要的速度很快,跟3D机的要求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小飞机要暴力的话可以用朗宇X2814 970rpm/V电机,APC 11×8桨,3S 2200mAH电池(必须足标的20C)……

楼主:
引用 网友A:
3A机不经改造一般是飞不了3D动作的,另外3A需要的速度很快,跟3D机的要求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小飞机要暴力的话可以用朗宇X2814 970rpm/V电机,APC 11×8桨,3S 2200mAH电池(必须足标的20C)……

改造? 我现在都在玩f3p  风大头疼 想搞个这  看来还是要先咨询卖家 3d 效果好不 这飞机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