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M发射晶体频率要比接受的大0。455 求高手解!

楼主(2011-07-12):
如题!为什么AM发射晶体频率要比接受的大0。455 求高手解!

网友:
求解。。。。。以前玩车,接受和发射频率都一样的啊

网友A:
肯定是一次变频的接受机吧,接收机中频455khz。中频+接受晶体频率=发射机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一次变频的接受机吧,接收机中频455khz。中频+接受晶体频率=发射机频率

那为啥上一样的晶体 也能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啥上一样的晶体 也能用呢!

 那只能等高手来解决你的问题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 多谢!

网友:
AM方式的接收晶体与发射晶体频率是要差一个455K的中频。
有些晶体标出了实际频率。
而有些晶体却只标了发射工作频率,同时标上TX(发射)和RX(接收),实际上它们的工作频率还是相差455K的。

网友:
LZ的问题涉及比较复杂的原理,建议找无线电的书来看,我来简单说一下吧,说得不完整请高手补充:
      遥控发射信号有一个频率,接收机自己也会产生一个振荡频率,发射频率和接收频率相差455KHZ,遥控信号被接收后,在接收机中产生混频,发射与接收的差频455KHZ就是中频信号,中频信号进入中频放大器放大。455KHZ这个中频是行业标准,如果是二次变频的接收,发射频率与接收频率相差10.7MHZ,这是第一中频,再经过第二次混频,差频产生455KHZ的第二中频。这种接收模式叫做超外差式接收,优点是选择性好,抗干扰强。
      对于模型遥控器来说,发射和接收的频率都是由晶体产生基频,然后通过倍频电路产生的,例如72M的频率,可能是用36M的晶体通过二倍频电路产生72M频率,所以晶体所标示的频率都不是晶体的真实频率,真实频率只有厂家知道,我们只要按照厂家标示购买同频率晶体就可以了。
      现在可以回答LZ的问题,发射与接收频率相差455KHZ,并不代表发射与接收晶体相差455KHZ,由于我们不知道晶体的真实频率,根本无法比较发射与接收晶体相差多少频率。

网友:
ls说的我明白。。。。。标的不一样,可能会能用,可能不能用。。。。。主要看晶体的真实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