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侠的一个问题··急求!看到了就进来!

楼主(2011-07-12):
我的238元的小四通的尾
电机
摔坏了·换了个短一点的电机·结果转起来尾巴打转···怎么办?是不是新电机的功率小了?转速,扭力不够了? 求解·

网友A:
电机没接反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绝对是正的·在焊接之前我还检测过的·

网友B:
是不是尾翼装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可能··绝对是按原来装的···

网友C:
转速和以前不一样。空心杯也有差异的。看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