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维宏3D卡系统钻孔郁闷了!

楼主(2011-07-12):
机器改好没多久,维宏3D系统就用过几次,今天正好有个工件上要钻孔,
UG后处理出刀路加工,结果郁闷了,孔位钻得一塌糊涂,换后处理后再试,
竟然钻到底后不抬刀就横向移动了!!
报废了工件不说,还差点废了钻头

用MACH3试过,能钻孔。。。
维宏3D系统怎么如此让人无语!!
早知道就不用
维宏3D卡了。

请问各位,有什么方法能解决钻孔问题啊?

网友:
不要用循环钻孔输出,

维宏3D可能不支持大部分循环代码。

网友A:
楼上正确,只要做刀路的时候别选择钻孔循环输出就可。另外,楼主为何不先模拟呀,这么相信系统?机器可是傻的。

网友:
钻孔类的小程序 还是用手工编程来的实在  你可以看看我做的数控钻的机器  200多孔  手工编程也就十几分钟,一点费刀路都没有 干活干净利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正确,只要做刀路的时候别选择钻孔循环输出就可。另外,楼主为何不先模拟呀,这么相信系统?机器可是傻的。

我有两台电脑,1台是装维宏系统控制BF20的,另1台是装MACH3系统控制自制小雕的,
而且平时画图出刀路都在MACH3系统的这台电脑上完成的,钻孔刀路也是在MACH3系统上模拟的,
以为2个系统差不多,应该没问题,所以传到维宏系统上就马上加工了,结果郁闷了。。

今天又重新加工了,加工/钻孔都用文泰出刀路,不过用文泰铣复杂的下陷平面效果不怎么样,
还是用UG加工出来的工件漂亮。

网友(2013-02-21):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