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FU9257锁尾舵机行程?

楼主(2011-07-12):
各位前辈 我的450原来用的是6008HS接收 控是T8FG 现在换了200多那山寨接收 但是感觉好像行程不一样了 右边尾巴锁不到位置 请问如何调整锁尾
舵机
的行程 我控内微调 我试过了 大小舵量也试过了 没放映啊

网友:
这个得再陀螺上调···

楼主:
我的是3G系统 接收是兼容接收两百多那种

楼主:
现在就是打右边舵量不够

网友A:
不是调控的尾舵微调 照3G说明书设置陀螺左右行程

楼主:
请问前辈有这方面的帖子琏接吗?谢了

网友A:
LZ我帮你找了一份3G的详细中文说明 看了一下里面说的很详细
http://wenku.baidu.com/view/5a459c7d5acfa1c7aa00cc0b.html

楼主:
谢谢大哥 感谢感谢

楼主:
标题
是亚拓的3G的吗

楼主:
大哥啊,我看不了啊

网友A:
原帖由
海边的阳光
于 2011-7-13 13:24 发表
是亚拓的3G的吗
不是所有无副翼系统都叫3G 只有YT有一款叫3G现在改版成3GX
直接点那个连接就可以打开 如果打不开 百度搜 450 3G FBL-ch

楼主:
我那3G系统是500套装上拆下来的应该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