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的WFT06A可否使用3块手机电池串联供电

楼主(2011-07-12):
天地飞的WFT06A可否使用3块手机
电池
串联供电。
3块手机电池的话,3。7*3=11。1V。
是否可以使用呢?
我注意到,其说明书上的充电插座的电压是9。6V,9。6V相当于8节充电电池。那如果使用8节碱性电池呢?8*1。5V=12V,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A:
没问题
我的就是这么搞的
论坛上有个改电池的帖子
简单说,就是把电池拆开,去掉保护板,做好绝缘,连接起来,输出2根线,再引出一组平衡充
用平衡充充电,目前使用正常

网友B:
手机电池不是3,7,那是没电的电压,要按4.2*3来算。
加一个二极管降压。可安全使用。

网友C:
可以, 不用降压, 我是用103450 电池三节, 正好 塞进 T6A的电池仓

楼主:
现在使用3块手机电池串连塞入电池仓使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现在使用的时间也特别长,使用5次不带充电的,包括3次实飞,2次模拟。。很爽。
既然里面有降压模块,也再高点电压也不怕了。
天地飞的官方网站公布的数据也不准确。。

网友D:
一直都是那样飞的

网友:
你找找想飞的木头,他的8S控点就这么改的

楼主(2012-03-14):
目前使用方法是3节手机电池串连,中间没有任何串接,这样,飞行时间比较长,如果有时间可以将手机电池的保护板去掉,用平衡充充电。
不过手头没有一样的3块手机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