崭新的FPV新手,求助--推荐FPV全套,价廉物美。

楼主(2011-07-13):
我玩了4个月的固定翼了,现在想上First Person Visual。
我用的是 天7   2.4G的控,求指点,包括功放,收发信号的,摄像机,显示屏什么的。我该买哪些型号的,价钱嘛,尽量帮我省省啊。谢了!

网友:
我也是2.4G 的控。。貌似2.4的控不适合FPV

网友:
新手 载机选翼龙,动力XXD2212 KV1400 7050浆 XXD30A 3S 2200mah

图传 1.2G 800mw 摄像头 普通倒车 的 90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5.8g的数传,没问题的。
我测试过老外的 800mw 5.8g 的数传,接收用的平板天线
osd回传的回家距离超过了2。5km,信号还很稳定
不过,你的2.4g设备可能要处理下,老外外接的功放
另外。。。。玩FPV之前要确 ...

还要看是否晕车?

楼主:
晕车 是 指 晕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要看是否晕车?

我一个朋友练玩模拟器都能晕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事先知道的,新手FPV普遍都会比较恍,更容易晕了

楼主:
大虾们,你们偏题了,我的问题谁能帮我解决解决啊

网友:
把这个版块的帖子都看一遍 自然知道了

网友:
FPV是很烧钱的,价廉物美的设备很是矛盾,因为物美的东西不一定就可靠,就象你的天七虽然价廉,但玩FPV没有一点实际意义,FPV很容易丢机,LZ还是继续潜水一段时间吧!

网友:
楼主,建议你先把你的天7买了,买个天8或天9,飞FPV用72兆,平时玩飞机用2.4G,先把控换了再说下一步

楼主:
无所谓啦

网友:
不行 内置2.4g

楼主:
那么,有没有办法使2.4G的天7遥控增程?能增多少啊,

网友:
4个月不算新手了,FPV要慢慢来,心急必炸 ~

网友C:
我也想入FPV  博通 的图传  可以吗 稳定吗 距离远吗  自己跟踪天线 有没有必要买 图像清晰度 和摄像头有关 还是 图传有关  OSD 不装可以吗 有没有可靠点的 便宜点的呢  问题 好像 比楼主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入FPV  博通 的图传  可以吗 稳定吗 距离远吗  自己跟踪天线 有没有必要买 图像清晰度 和摄像头有关 还是 图传有关  OSD 不装可以吗 有没有可靠点的 便宜点的呢  问题 好像 比楼主多呀

博通的图传没听说过,柏通的倒是有,原装天线3km稳定,跟踪天线飞远了有用,新手没必要买,图像清晰度和摄像头有关,和图传也有关,还和OSD和其它电路有关,OSD不装可以飞,但要先熟悉地标和太阳的方向,便宜的大多没有自动回航功能,可靠性不敢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