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先飞模拟还是直接上好小子

楼主(2011-07-13):
我买了架好小子,已经装好了,我先在模拟器玩呢?还是直接上好小子?(模拟器的话没有好小子这种飞机,不知道选择哪种飞机性能和好小子一样的?)

网友:
最保险的方法就是模拟器里每一架飞机都能无损降落再上真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得多少年才能上真机啊

网友:
这机摔不烂,模拟器里练个几个小时就上吧。

网友:
直接上 好小子很好飞

网友:
好小子特别能炸

网友:
直接上真机经济实惠

网友:
没有上反角对楼主来说是一个坎

网友:
模拟器飞几个小时九直接飞,模拟器打舵太大,真机不适应。我用模拟器,儿子直接飞飘飘机。当然,摔是正常的。

网友:
能够找到或者自己做个和飘飘参数差不多的JJ模型

网友:
练模拟主要是练反应  练到基本不用通过大脑就能正确打舵打对方向就可以飞真机了  特别是飞机飞回来的时候  也就是机头对着自己的时候最容易打错舵

网友:
我是先炸掉几架飞机(包括一架涵道)后才去练模拟器的。

网友:
建议先模拟,再上机,好小子又不是永抗炸的

网友:
模拟器练熟了再说~~

楼主:
太多意见了~~~~(>_<)~~~~

楼主:
要练模拟器的话,大家给我推荐一款性能和好小子差不多的飞机(XTR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