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260抖动的问题

楼主(2011-07-13):
由于上次调机,遥控没电失控。飞机侧打在柱子上,换了主轴、横轴、大桨、副翼杆后重新发动起飞,后来发现离合器卡住了,用扳手拧动启动头,把离合分开。重新启动,飞机起来了,但是降到地上油门收到最低。过一会儿飞机狂抖一阵后才停掉。我也跳过油门曲线和螺距。没有效果,但后来跳了油针抖动的幅度没有这么大也时间也没有这么长,是不是发动机的关系。大桨的平衡我试过了是平衡的。不知是喝原因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看看离合器甩块,还有发动机轴弯没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由于上次调机,遥控没电失控。飞机侧打在柱子上,换了主轴、横轴、大桨、副翼杆后重新发动起飞,后来发现离合器卡住了,用扳手拧动启动头,把离合分开。重新启动,飞机起来了,但是降到地上油门收到最低。过一会儿飞 ...

按仁兄的说法,甩块有这个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离合器甩块,还有发动机轴弯没有

按仁兄的说法,甩块有这个可能,发动机的轴要是弯的话真个一发动就会抖动,而不是快停至转动的时候

网友:
主要是看看离合器甩块裂没有,我遇到过甩块一边裂了,怠速的时候大浆就转得很快了

网友:
老乡啊,顶一个

楼主:
那位大侠可以给我能明确的答复吗?具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换电的吧,我刚吧我的神龙换成电动的。效果刚刚的。

网友:
我这也有260 原因是 你有门松的太快了
一定要慢 要柔和  油门和曲线要配合好
不然机器会跳舞的 然后落地炸机

网友:
呵呵,神龙......神人玩的东西

楼主:
还望各位兄台多多指点,还有其他的问题没有。

楼主(2011-11-23):
现在确定一下,不是主轴,横轴,主轴轴承等这些关系,该调的都已经调了。还是发现会那样。

楼主(2012-04-01):
MD.原来是脚架的问题,前几天看的时候,看到那个熟料脚架在扭动,换了铝脚架什么都没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