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豪华EDF动力配置

楼主(2011-07-13):
我的豪华EDF动力配置:

电机
豹子内转子电机:4082 , KV1000,
最大电压:44v(12S)
因此,理论上说,工作转速可以达到:44000RPM,
最大持续电流: 78A,
标称功率:   3500W,
价格:  500 /个 *1

涵道风扇:
皓业:5寸  127MM, 7叶涵道风扇,
价格: 200/个 * 1

电调:
好盈 :120A, HV 高压 铂金版ESC,
价格:800/个 *1

电池
DUALSKY 45C, 5800MAH 6S* 2 串联达到44伏;
价格:700/个 *2

全套动力系统价格是: 2900/套。

大家估计一下:最大地面静止推力可以达到多少?

我初步估计是: 6.5 ~ 7.5 KG

最让你惊讶的是最后这句话:

上述配置:共三套,全部装在一架电动涵道飞机上,也就是说光动力系统,
就花了差不多 9000 RMB!
努力争取最大推重比达到2 ,
如果达不到,至少达到1.5 是没有问题的。

  :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也就是说,这架飞机的动力系统的总功率是:10500W,
也就是: 10.5 KW, 这可不是瞬间峰值功率,而是可以持续输出的功率!
可以想象,任何容量的电池大概都很难满足他的胃口。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架怎样的飞机?

网友A:
三套哦?还真猜不到有啥三发的飞机呀。A10  F22。。都不是。。难道是客机?
还有浩业的涵道不敢恭维,LZ自己配的还不如去买蓝岱120MM  6KG推力金属涵道,效率肯定比你自己配的要高

网友B:
lz在造DC10客机,鉴定完毕

网友B:
这个推力,人都能上天了......
莫非楼主在造载人电动滑翔机?
设lz重70kg,机重100kg,则起飞重量170kg,推力按照20kg算,推重比超过八分之一。而滑翔机推重比0.1都能飞。
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套哦?还真猜不到有啥三发的飞机呀。A10  F22。。都不是。。难道是客机?
还有浩业的涵道不敢恭维,LZ自己配的还不如去买蓝岱120MM  6KG推力金属涵道,效率肯定比你自己配的要高

LANDER的金属涵道,光电机及涵道就 2000多了,太贵,买不起啊。

如果皓业的涵道不好,是否还可以推荐一个比较好的涵道品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在造DC10客机,鉴定完毕

可以肯定的说,不是DC10客机,
,而是你的头像里那种:
叫战斗机的东东, 起飞重量预计在:10-12K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推力,人都能上天了......
莫非楼主在造载人电动滑翔机?
设lz重70kg,机重100kg,则起飞重量170kg,推力按照20kg算,推重比超过八分之一。而滑翔机推重比0.1都能飞。
鉴定完毕。

你敢飞只有20KG推力的170KG起飞重量的飞机吗?
我是不敢的。

如果成功了
, 下一步就上 LEOPARD 5692 1000KV的内转子,功率达到6.5KW;

仍然是模型,可能是中 国最大的电动涵道;

至于载人的嘛,是再下一步计划, 现在可以稍微透露一下:
1。机型是最安全的轮式有机舱的动力伞;
2。为了安全起见:发动机是双发,初步方案是:
    小日本的YAMAHA的 R1 , 1000CC 摩托车
    发动机 2 台,当然,没有用的变速箱需要去掉减重;

3。 保证2-3人的载客量, 续航时间:2HOUR,
    里程达到: 300KM以上;

网友B:
好歹我还猜对了lz想造载人机 推重比八分之一我当然敢飞,只要没风
前提是起飞时找2个人推
什么战斗机要三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歹我还猜对了lz想造载人机 推重比八分之一我当然敢飞,只要没风
前提是起飞时找2个人推
什么战斗机要三发?

载人的没有风啊?
那是:不可能滴!
我只能说,你够胆量!
是下两步的5年计划了,
我底楼描述的动力系统可以肯定地说,只是模型飞机的动力系统,而且是正在实施的计划。
只是比较极端,因为我是偏执狂,造的飞机就比较变态了。
至于是啥么飞机,现在只能保密,有耐心的兄弟会等到隆重登场的那天的。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B:
不是我有胆量,lz看看世界上第一架太阳能飞机就知道了。
那才几百瓦,几公斤推力?飞行员还是个小孩
《模型飞机空气动力学》一书有架叫“热鸭”的3发战斗机,不过是脉冲喷气,烧油的。lz难道在改电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有胆量,lz看看世界上第一架太阳能飞机就知道了。
那才几百瓦,几公斤推力?飞行员还是个小孩
《模型飞机空气动力学》一书有架叫“热鸭”的3发战斗机,不过是脉冲喷气,烧油的。lz难道在改电动?!

我知道,太阳能飞机,那要多么变态的翼展(超大的滑翔机一样的展玄比)+ 超级轻的翼载荷才能实现阿!

那也不用那么高转速的,直径那么小的EDF涵道啊。

这种机机,能飞起来就不错了,没有任何机动性可言,如何战斗?

你大概猜到了些,在改一个大的战斗机。

网友C:
LZ想烧的话,可以考虑买德国的涵道

网友:
找到网址了,是德文的,用下网页翻译吧
http://www.schuebeler-jets.de/

网友:
坛子里已经有人测试过该公司的产品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7272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想烧的话,可以考虑买德国的涵道

首先谢谢这位大哥的推荐,
我还没有疯到倾家荡产的程度, 20000 多欧元一套啊?

那还不得直接买涡喷了, 比这还便宜点。

我的不过才2000 多一套, 只是1/100 的价格啊, 好歹还烧得起。
那个, 还不得先买辆帕啥特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载人的没有风啊?
那是:不可能滴!
我只能说,你够胆量!
是下两步的5年计划了,
我底楼描述的动力系统可以肯定地说,只是模型飞机的动力系统,而且是正在实施的计划。
只是比较极端,因为我是偏执狂,造的飞机就比较变态了。
至于是啥么飞机,现在只能保密,有耐心的兄弟会等到隆重登场的那天的。
  :loveliness: :loveliness:   ...

看来得关注关注,到时别让观众失望就好,期待中。。。。

网友E:
lz,劝你涵道和电机套装换一下。这样装出来的效果不好,至少是没法发挥豹子电机的实力

要想6kg以上推力的,国内的要么用蓝岱120mm的金属涵道,要么给你推荐一个AP1200的120mm涵道,台湾有个卖家有配套的,做过动平衡,效率高不少,12s能达到7.5kg的推力,价格和蓝岱差不多。12S-LIPO/44V/102A/4400W/推力7.5kg

网友B:
啥?碳纤涵道20000欧元?!!!!!!!!!!!!!!!!!!!!!!!!
怎么可能?????????????????????????????????
涡喷是2000欧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劝你涵道和电机套装换一下。这样装出来的效果不好,至少是没法发挥豹子电机的实力

要想6kg以上推力的,国内的要么用蓝岱120mm的金属涵道,要么给你推荐一个AP1200的120mm涵道,台湾有个卖家有配套的,做过动平 ...

谢谢这位兄台的推荐,请问:AP1200的有没有链接,是否能找到卖家?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得关注关注,到时别让观众失望就好,期待中。。。。

可以肯定地说,不会让大家失望的,你们会看到一个堪称凤毛鳞角的飞机!不过要等一段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碳纤涵道20000欧元?!!!!!!!!!!!!!!!!!!!!!!!!
怎么可能?????????????????????????????????
涡喷是2000欧元左右........

好像把斗号看错了,应该就是小数点,狂汗!
94MM的 是 1199 欧元左右,也不便宜了。
2000 欧买不到大的涡喷的,JETCAT,
KINGTECH都要 3000-5000美元以上才买得到。

楼主:
果然是德国货啊,一看就是那种流口水的,倾国倾城的大美人角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劝你涵道和电机套装换一下。这样装出来的效果不好,至少是没法发挥豹子电机的实力

要想6kg以上推力的,国内的要么用蓝岱120mm的金属涵道,要么给你推荐一个AP1200的120mm涵道,台湾有个卖家有配套的,做过动平 ...

谢谢兄台,算了,这次已经烧得很厉害了,老婆已经有意见了。
下次再考虑效率高的浆, 我估计,好歹皓业的127MM,不管效率多少,5KG推力,
总该有的,那么,3台就有15KG,推重比已经接近1.5了,还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灌水法帮顶,鼓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把斗号看错了,应该就是小数点,狂汗!
94MM的 是 1199 欧元左右,也不便宜了。
2000 欧买不到大的涡喷的,JETCAT,
KINGTECH都要 3000-5000美元以上才买得 ...

也不便宜.......再除以100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不便宜.......再除以100就好了

主要是航模产业太偏门,竞争太少,才导致价格奇高,就算300-500美元一台的涡喷,
也不便宜,在米国,500美元都可以买个过得去的二手车了!

网友G:
用豹子的马达配浩叶的涵道,基本属于浪费,据我了解浩叶涵道效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豹子的马达配浩叶的涵道,基本属于浪费,据我了解浩叶涵道效率很低

所以这次电机买好点的,浆先能用就行了,效率再低,5KG推力能到就OK了,别忘了,
我的可是三胞胎!总推力15KG就满足我要求了!
电机,电调,电池,我都留了很大的余量了。

网友H:
就你用浩叶的涵道就肯定没多少拉力,电流大的吓死人,浩叶的涵道是公认的差
拉力绝对不超过6kg,估计能有4.5-5kg就不错了
兄弟看来刚开始玩涵道没多久阿~呵呵~

要再多潜水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你用浩叶的涵道就肯定没多少拉力,电流大的吓死人,浩叶的涵道是公认的差
拉力绝对不超过6kg,估计能有4.5-5kg就不错了
兄弟看来刚开始玩涵道没多久阿~呵呵~

要再多潜水阿~

哎呀,别吓我啊,皓业的东西难道那么差?他们老板要吐血了,下次争口气啊!
基本的概念,是推力,不是拉力。
另外,你是否实际测试过 实际配置的推力?,
我的可是
HOBBYWING高压电调 120A, 44伏,
可以带4.8KW的无刷的专业级的电调,
电机上44伏的,最大电流为78A, 电压高,
电流能大到哪里去, 最多60-70A,
我估计就可以达到我说的5KG推力了。

网友I:
整个动力系统最失败的就是用了皓业的涵道!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整个动力系统最失败的就是用了皓业的涵道!

拜托各位兄弟别说了行不,我错了,
买都买了,好歹将就点用吧, 难道让我难受到砸了再买啊?
皓业的老板啊,你快来看看,你的产品的口碑啊,下次一定要争口气啊!

另外还有没有倒数第二失败的地方,请不吝赐教

网友:
什么飞机先。。。。搞半天不知道什么飞机。。。

网友E:
lz你这样配纯属浪费钱,你自己算算,用这样效率低下的配置,电流大,推力小,大电流意味着大电池,和大电调。这样的涵道,电池也是很大的开销。

而且你这样配起来,用了好的电机,其实也不省钱了。

网友J:
配置很高。但是很不理想。。直接上蓝岱120MM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这样配纯属浪费钱,你自己算算,用这样效率低下的配置,电流大,推力小,大电流意味着大电池,和大电调。这样的涵道,电池也是很大的开销。

而且你这样配起来,用了好的电机,其实也不省钱了。

本来就没有省多少. 这次皓业的涵道将就用吧.
电机, 电调, 电池以后还可以用的, 浆本来就是消耗品嘛.

楼主:
引用 网友J:
配置很高。但是很不理想。。直接上蓝岱120MM还好。。

LANDER 的120 EDF , 用的好象是:  4475的电机, 不知道是两极还是四机.

我的 是四极 4082 LEOPARD 红豹电机, 电压能到45V, 电流 : 78A, 理论上说,
到44000RPM 时, 电流才70多安培, 30C的电池就行了, 就算皓业的涵道效率低些, 但我有信心基本上达到LANDER 的那个推力水平, 他用的还是850KV 的.

我的是1000KV 的, 转速估计还高些, 应该没问题.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兄台的推荐,请问:AP1200的有没有链接,是否能找到卖家?谢谢。

http://www.pcstore.com.tw/rcblog/M08345487.htm
全套动态平衡完成

网友E:
引用 楼主:

LANDER 的120 EDF , 用的好象是:  4475的电机, 不知道是两极还是四机.

我的 是四极 4082 LEOPARD 红豹电机, 电压能到45V, 电流 : 78A, 理论上说,
到44000RPM 时, 电流才70多安培, 30C的电池就行了, 就算皓 ...

初步估计,要么你的涵道扇叶可能爆掉,或者电机轴承很快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K:

http://www.pcstore.com.tw/rcblog/M08345487.htm
全套动态平衡完成

谢谢, 请问, 我在大陆哪里能买到, 另外, 10000 是新台币, 折算成人民币也就2000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初步估计,要么你的涵道扇叶可能爆掉,或者电机轴承很快损坏。

你的意思是:皓业的浆不能承受那么高的转速 ?
那到是要小心点哈, 先开一半的转速 22000 RPM , 然后再逐步上, 否则爆了可不是玩了, 4万多转的东东!
至于电机轴承, 我准备除了电机内部装的向心滚珠球轴承外, 可以考虑加一个高转速的推力轴承在
浆与电机端盖处。 这样, 电机轴承的负荷就小了。

当然转速慢慢上, 这样风险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L: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皓业的浆不能承受那么高的转速 ?
那到是要小心点哈, 先开一半的转速 22000 RPM , 然后再逐步上, 否则爆了可不是玩了, 4万多转的东东!
至于电机轴承, 我准备除了电机内部装的向心滚珠球轴承 ...

主要是怕扇叶平衡不好,高转速要么爆浆,要么电机轴承挂了。

我有这样的经历,金属涵道,摔过一次,可能平衡不好了,后来上天空中爆了轴承,整个涵道脱离,飞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怕扇叶平衡不好,高转速要么爆浆,要么电机轴承挂了。

我有这样的经历,金属涵道,摔过一次,可能平衡不好了,后来上天空中爆了轴承,整个涵道脱离,飞出来

请问你的是哪种金属涵道,电机的KV多少,电机型号,最大转速,电调和电池的配置如何。
我以前本科的时候学习过转子动力学和高转速离心式气体压缩机和气轮机,知道,高速转子,
从低速到高速有各阶共振区,至少要测试和平衡其中的前2- 3 阶共振区,否则非常危险。
实习的时候看到过超过10吨的转子启动的震撼感受,共振区附近,整个钢筋混凝土的厂房都在抖,不过很快就过去了,
控制不好可想而知,20000多转的10吨的转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是哪种金属涵道,电机的KV多少,电机型号,最大转速,电调和电池的配置如何。
我以前本科的时候学习过转子动力学和高转速离心式气体压缩机和气轮机,知道,高速转子,
从低速到高速有各阶共振区,至少 ...

蓝岱的4S 金属涵道kv3575,理论上最大转速超过5w,实际达不到的。电调65A,电池ACE 4S 2600mah 25C 实测最大电流53-54A

网友:
这套配置要不少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