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1分钟不到的好淫40A 不会挂了吧

楼主(2011-07-13):
前几天买的一块好淫飞腾40A,昨天通电试机,还不到1分钟马达就自己熄火了,没想到居然憋出了个华丽丽滴熄火降落(以前没练过)落地后,检查机身完好无损 舵机是好的,可不管油门怎么推,马达就是不转,左右直抖,电调也很热, 只飞了一分钟的电调哎,该不会是烧了? 翻了以前的帖子DX们的看法多集中在缺相,或阻力太大,和进角设置问题,我把电调和马达上的香蕉头重新焊了下,而且阻力大也排除了还是不行  我换了个电机试了下,还是同样的抖,这下把问题锁定在电调了,我按照说明书重新设置,可进入编程模式后打油们电调没反应....这是神马情况? 要不要换电调?请DX们帮忙解答下。

楼主:
中山兄哈~ 风采依旧~

网友:
你试着检查一下电调里面的动力线是否脱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线都检查了遍,还是不行   刚才又试了下,接电后,有电调的自检声音,舵机运转正常,马达左右抖动,就是不转,而且电调发热厉害

网友:
有可能电调的输出管有短路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来只好返厂修了

网友:
电调缺项了,反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