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行

楼主(2011-07-13):
见一个UFO,如图 其四个马达的转向相同,飞行的前进后退、横滚、侧飞是靠四个马达的安装角度不同来实现的。如果将四个马达都垂直安装,换成正反桨(与大四轴相同),有刷电机只要改变接线就能正反转。还是利用它的飞控,能飞吗?有做过这种实验的朋友吗?

网友:
我也有这个红外四轴

楼主:
很有意思。若可行,做四轴就简单了许多,省去无刷和电调。

网友:
这样如果做大了,好难控制。。惯性也大了。。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