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速Cessna182 未上天炸鸡事件~

楼主(2011-07-13):
  装好有一段时间带襟翼的980翼展的泉速Cessna182还没有飞过。昨天阴天,没什么风,到江边五马广场对面的草地首飞。到了后发觉江边的风比市区的大多了,估计有4级左右,而且风向还不稳定。犹豫了一下,还是滑跑一下,最多离地后立即落地。
草地不平,草又高有壮,大半个飞机埋在草里轮子根本不能动。所以到一旁的柏油路上。
先低速滑跑,跑一段直线后突然向左拐,不知道不是混乱的风的作用,四个方向都是这样。既然来了索性胆子大一些,加大油门到一半,结果,出去5米后突然向左一拐,飞机右倾,断浆。准备回家了,事情还没完。
跑过去查看了一下飞机的状况,还好,除了断浆外,翼尖只是小小的搽伤,问题不大。把飞机翻过来准备下电池(这飞机下电池要拆电池舱的一个小螺丝),还是没经验,拆电池应该把控放地上的。结果碰到了控的油门,断浆偏心旋转,机头所有的塑料件脱胶掉下来了,方向舵机也打坏了。
以前都是飞滑翔机的,手抛起飞,草地降落,很悠闲的。没想到第一次飞地面起飞这么波折。

 下面讨论突然左拐的原因。

1,重心不对?  这飞机是后三点式起落架,我观察到滑跑时左后轮跳动的厉害,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我用的是1300mah电池,电池抵在电池舱最前。重心在加强碳杆位置,大概在翼前1/4处。稍微靠前了一点)

2,感觉这飞机的转向过于灵活,各个关节已经将舵效调整到最小了,满打方向前轮左右还是超过45度,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虚位不会这么大吧(不管有没有关系,转向过于灵活已经严重影响到我的起飞了。转向前轮上的舵臂很短,决定加长3倍左右)

 各位有经验的不吝赐教!

网友:
塞斯纳182原装从来都是前三点的 你的怎么是后三点,而且,还有“右后轮”???我的泉速182也是这问题,推油门慢点推,缓缓加速跑的稍微直点 转向臂不用加长了 微调就行

网友:
轮子不偏心吧?

网友:
模拟器里塞斯纳滑跑也不直,要修方向舵

网友:
检查左后轮和钢丝弯头处有无卡滞,我的利诚HAPPY BOY就是因为轮胎和钢丝卡滞,地面慢跑一切正常,但起飞快跑时卡滞造成失速秒炸。

网友:
求炸机视频,我比较喜欢看视频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