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的热切割电源 CNC泡沫切割机电热丝温度调节的玩意

楼主(2011-07-13):
热切割或CNC机器切割泡沫时,温度控制很关键, 温度低了切割不动, 温度高了表面不光滑,缝隙大,精度低,所以DIY了这个热切割电源, 可以连续的大范围的调整电流,从而精确的控制电热丝温度!

手动调节控制电热丝的温度, 0.5A-5A,数字显示电热丝的工作电流,电流越大,温度就越高! 采用大功率全铜芯变压器,输出电流最高可达5A。 输出交流电压24V,为安全电压! 外壳采用阻燃外壳。
实际使用时,输出最大电流和电热丝的长度(就是阻值有关),电热丝越长,内阻越大,电流就会越小,但是总功率不变!

网友:
要是能公布具体制作过程就更好了

楼主:
懂电子的都会,不懂电子的还是建议不要搞,毕竟牵扯到220V的电, 有些危险! 变压器初次级接错的话  就更危险!

网友:
我是说外壳,老大

网友:
买的现成的,还是自己雕的

楼主:
自己加工的

网友:
要是可调式恒流更加稳当、方便啊。设定了恒流值,温度也相对恒定了,电热丝长度改变也没关系了!

楼主:
恒流也可以实现,问题是有没有必要,哈! 因为成本要增加很多, 不光是硬件的成本,要设计,试验, 打样等等, 个人切割飞机那么长时间了,这个感觉很好用!

网友:
LM358+一只mos,成本不用几元搞定了

网友:
哥啊 多少钱啊想要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