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老手 问题

楼主(2011-07-13):
车床 铣床 怎么 加工

网友A:
是焊上去,再加工的吧!

网友B:
分度头,铣床加工

网友C:
手工凿子加锉刀等等原始方法加工或者铣床加工,反正这种东西要去掉很多多余的材料的,比较费时费力

网友D:
原帖由
花太香
于 2011-7-13 14:35 发表
这个 结构 用 车床 铣床 怎么 加工
我知道你要做个什么,不用一体的,小尾巴部分单做,线割就行,然后细螺纹

网友D:
或者直接用粗的材料,材料的直径要大于两个小尾巴的厚度加上圆柱的直径,前段部分车到你需要的尺寸,后端尾巴部分用内R铣刀

网友E:
分体加工后焊接打磨就可以。

网友F:
如果手头工具太少,先做那个小块,再钻一个孔,铆上去就行了。

网友G:
我也知道要做啥,我不说偷乐

网友D:
应该是个模样差不多的管状物

网友H:
若不需要一体的,车好圆杆后焊一小块再修磨;若要一体的选一直径合适的园棒夹偏心车圆杆,再将后面一块铣挫出来即可,夹偏心车可将圆棒直径选到最小减小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