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六通的选择D02与MCPX间

楼主(2011-07-13):
鉴于如果只是拿D02和MCPX性能对比还有耐摔程度对比的话,相信人多人都毫不犹豫mcpx,因为稳定耐摔。
如果按照现在有的资源计算。基本一个mcpx加控要2000元,2000元如果是D02会怎样呢?
2801+D02*2+400的配件+2612V接受
mcpx空机+国产DX6I无接收。
这样比较选择那个呢?

网友:
小飞机还是华的天下,起码容易买到配件,只是贵而已!

网友:
我有02的机子~但我是在450很熟练的基础上~02用来消遣不错

所以玩华记的小六通需要一定的动手能力及电直基础~不推荐新手玩

McPX不清楚,只知道支持SP的控,后电机是空心杯的

楼下补充吧

网友:
”中山兄“真是一马当先啊!沙发又没了!

网友:
控的话,我只信赖”Japan品牌“,虽然贵点,质量可靠很多!

楼主:
如果用正牌的JR或者DX6的控,这样搭配mcpx就上2500了。。。等于可以再组一个D02的空机了。。。
配件贵,选02的话已经具备了2台机器和400块的配件费用。。。

网友:
。。。 不是有人同时玩过华的机子和mCP X吗,他有什么玩后感和建议

网友:
这种问题也要开贴,真是浪费公众资源

网友:
mCPX抗摔,配件巨贵,比较好飞。
三轴的软件明显好很多,慢速自旋变得很简单,2d航线也就很简单了。

我已经有了一系列的低端,2801控,v120d02,rx2612v,rx2801,还在玩r2702v,所以全面更换到dsm2路线不太现实。
全部拥有财力不足。

如果有机会再次选择,或许dx8+msr+mCPX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250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MCPX虽然耐炸但是配件贵,且不好买。

网友:
最安全汽车VOLVO也会死人

网友:
如果MCPX的配件好买,当然MCPX。
坛子里对此机评价很高,操控性好、耐摔

网友:
倾向于02,不喜欢尾电机,容易坏,稍有退磁锁尾就困难

网友:
过些时日,可能会再刮起一阵120风。。。。。。

网友:
标题

mcpx,炸坏一台的水平能炸坏十台d02

楼主:
看着好像都只是对什么耐炸之类做评价,2个02+400块的配件应该可以炸到2012去了。。。
不知道2个性能咋样,毕竟尾电机+线性舵机还是有点缺 陷的感觉,对岸坏舵机的很多。
02好像没有找到像mcpx这样的NB飞手拍视频。如果有来看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着好像都只是对什么耐炸之类做评价,2个02+400块的配件应该可以炸到2012去了。。。
不知道2个性能咋样,毕竟尾电机+线性舵机还是有点缺 陷的感觉,对岸坏舵机的很多。
02好像没有找到像mcpx这样的NB飞手拍视频。 ...

因为NB飞手不喜欢02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全新的,咋算2000元也不够 2801+d02*2+400块配件的;

mcpx 配件如果原厂确实很贵,但是很多都可以买到便宜货,空心杯尾电机相同规格的taobao不超过10元,主电机N30 5元,尾杆2mm碳棍10元能买炸一辈子的,主轴3mm碳棍;直线舵机结构简单,只要不卡了东西憋坏电路板,电机也不超过10元; 容易肛裂的大齿基本不影响使用,要换的话也不用原厂的,taobao上的尼龙齿10元也能买好几个;  当然以上有个前提,手要够巧!

mcpx确实耐炸,脚架百炸不烂,原厂的塑料十字盘和桨夹也属于基本炸不烂;本人正在练翻和倒飞,炸了也不下30次,基本都是倒和斜的状态炸的,目前除了炸断了3根大桨和十字盘的连杆、大齿肛裂以外没坏其他任何东西,连头罩都没裂;炸断的连杆用细碳棍粘上一样用,最主要是大桨居然没坏;也有前提,断油及时。

d02如果这么炸的话应该坏的东西会多些,至少大桨、横轴、伞齿、脚架要换,运气不好主轴、桨夹、十字盘也危险,这么算起来实际d02的成本更高。

mcpx由于重量轻,炸得力度小,这也应该是耐炸的重要原因。

网友:
D02不能玩!炸起来成本超级高!400块玩不了多久的!别这么天真!我是深受其害,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