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电调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2011-07-13):
电调接电后,不报
电池
几S的连续滴滴声。却发出断断续续的滴滴声音。
电机
和接收器发射机测试过都正常的,看样子是电调出问题了,就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下迷津。电调是海王90A的好盈。

楼主:
寄回去维修了,说是原件受潮氧化了

网友A:
受潮氧化有保修吗。。。好像要钱了

网友B:
 不知樓主的電調是剛買的,還是一向使用的,如是一向使用的有機會是解碼部份出現問題,使用時間不長的話而又有發票一齋寄回好盈修理,很多機會不用修理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