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新手提问(关于LAMA V4 4合1控制器)

楼主(2011-07-13):
本人在两周前入手1台LAMA V4,蓝色,刚拿到时发现竟然是右手油门,因为之前练习的JJ都是左手油门,所以很不习惯,因为这是4通道,以为它很智能,可能通过调节下面的四个反向开关改成左手油门,就随便拨了一个,结果悲剧发生了,直接冲到天花板,然后掉落,自此之后,它就会莫名其妙的自己乱飞,现在更夸张,开了控,接通了电源,先亮红灯,然后红灯,绿灯交替闪烁,然后过一会就自己乱窜,现在可以确定首先控肯定是有电,JJ电池也有电,把4合1控制器拆下来(就是把连接升降舵和方向航的线都拔了,先开控,然后接电源,也是先亮红灯,然后红灯,绿灯交替闪烁,不知道可不可以判断是4合1控制器坏了,请高手看看,谢谢!

重点是4合1控制器,不是日本手改美国手,谢谢

网友:
。。继续潜水

网友:
可以告诉你的是,你随便波得那个反向开关正好是油门通道~

网友A:
我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样,也是拨动了一下自己飞上天花板然后炸鸡了。
但是我的方向杆太奇怪了前推向后飞,后推向前飞。你说岂不奇怪啊
怎么改回来呢

网友(2025-01-25):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样,也是拨动了一下自己飞上天花板然后炸鸡了。
但是我的方向杆太奇怪了前推向后飞,后 ...

下面几个上下分别是副翼,升降,油门,方向的正反方向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