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450螺距调试方法!

楼主(2011-07-13):
新手求学习螺距的调试,需要注意的地方和怎么调,具体方法!
非常感谢!

网友A:
参照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5704

网友B:
调试螺距 就几个需要调的地方
1.十字盘到SF臂的连杆
2.SF臂到桨夹的连杆
如果SF臂不平,先调整十字盘到SF臂的连杆使之水平
确保SF臂水平的情况下 调整SF臂到桨夹的连杆确保2个桨的角度一致
话说费了好大劲 今天才学会调整困扰我N久的双桨问题~现学现卖~不足之处请大家指出,拍砖就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