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没人发过齿轮搭配的问题吧,我来提个问

楼主(2011-07-13):
这个问题我想很多人都有遇过,一般大家都是看别人的推荐配置,但并不是所有都适合自己,那么现在就是帮自己量身选一个适合自己的电机齿,以2218pro 1860KV这电机为例,相信用的人也不小,我本身也用这个,DX们推荐是用14T的,3D油门85%一条线机已经是很疯狂甚至有点难以驾驭的,按我来说这情况应该选择13T甚至12T都可以了,以95%甚至全油门3D,不会感觉到机过度暴力难控制,如果选择低于12T可能会因大桨转速不够而出现掉转的问题,以上都是我自己的遐想,未经证实,不知道说得对不对,各DX提提意见交流一下吧

网友:
用12T的应该不存在掉转的问题吧?只是转速不够,飞起来软绵绵的。炸机的时候大齿盘就要遭殃了,加大可扫齿的可能性。

网友:
t数越少越不容易掉转,但反映速度会变慢

网友:
高T高扭不会掉转,低T高扭更不会掉转!如觉得机机有掉转,不如减小T数,再提高油门,既保证了转数也保证了扭力,如低T仍然掉转,换电机吧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LS各大哥的指正,其实我也是一知半解的,如今总算又学习多一点东西了,在这真不得不说说千红大哥的签名,学得越多反而觉得懂得越小

网友:
只买同一种型号的配件,基本不会存在不搭配的问题!

楼主:
LS说的轻松,估计你没看懂我说什么吧,就算你买亚拓,他都有几个齿轮搭配给你选择,不是说某某电机配什么齿适合所有人,现在是讨论每个人怎样选择适合自己的电机齿

网友:
自己感觉,电机温度高了就减T,不暴力就加T,掉转就减T,每种试一下,找一个比较综合的

楼主:
LS的判断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