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4通翼龙

楼主(2011-07-13):
我想要买架4通翼龙空机。想配2212kv1400电机 30A电调 7060桨。请问这样配可以么。然后如果3S2200 20C的电池放的进去么。
如果是4舵机的话,那副翼舵机要安装位置要怎么确定?然后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的舵机要怎么安放?
然后我想要配TDF06A的控,接收器的安装要注意什么么?

网友A:
电机2208,KV1400,2200的电池可以放下,舵机如何安装你可以搜一下有关翼龙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2208,KV1400,2200的电池可以放下,舵机如何安装你可以搜一下有关翼龙的帖子.

2208和2212的动力差距会很大么。

楼主:
4通好小子和4通翼龙差别会很大么。如果在同等动力的情况下。

网友:
2212kv1400配7060正好。
副翼的舵机在主翼上有安装位,不需要自己找地方。

尾翼的两个舵机,安装位置很随意,默认位置在机腹内,有安装位置,但如果此位置使用默认的钢制连杆的话,舵机极易扫齿。既然是新手,建议把钢制连杆换成1mm碳纤杆,安装在默认位置,机腹内,否则往后移会加重抬头现象,而不得不在机头压重物。

网友:
翼龙不需要2212电机的,2208是最适合的,动力非常强劲,除非你用翼龙玩FPV,呵呵.我共飞过六架翼龙了,现在用2212电机装的三通翼龙在玩FPV呢.
请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1000

网友B:
顺带问下我的翼龙,配2212电机2200KV,6*5的桨。飞的也很好,30A电调。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带问下我的翼龙,配2212电机2200KV,6*5的桨。飞的也很好,30A电调。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呀。

没什么不行,就是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