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

楼主(2011-07-13):
图片中用红色圈住位置,新买来的飞越450PRO发现有一边有虚位,请教下如何解决?

网友:
飞越的金属件强度不够,旋头上好多地方稍不注意就滑丝了

楼主:
我说的是SF有间隙,一边有一边没,大家都有这种情况没?

网友:
这里有虚位,双桨会一直缠着你 ,个人不喜欢飞越

网友:
LZ仔细查 看看是不是SF臂的螺丝固定不紧造成的,我的以前有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SF有间隙,一边有一边没,大家都有这种情况没?

我买的580元的FY 也是一样, 另外一边还轴承很紧。 而且两个SF臂不一样厚, 一个明显薄, 卡尺一量相差0.2mm.   唉。。。。。
松的问题我是加垫圈。 加个垫圈就可以了。 轴承紧的就要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基本可以肯定不是螺线不紧造成的,就是一边很好,一边就不行了,好像是轴承的问题,还有如果是轴承的问题,我要买哪个形号的轴承才对,麻烦大家了 ,天天被双桨搞坏了

网友:
SF臂可以话冰大改件,精度很不错,不比YT的差!

网友:
如果不是螺丝松,真是虚位,那只有换轴承

网友:
是翘翘板轴承位 有大小。。飞跃的450机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联系客服试试

网友:
我的原则,就是什么坏了,就换什么就OK鸟!

楼主:
己买过新的了,快递等待中

网友:
难道我RP爆*了?不过,我是主轴固定座有一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