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怎么取出尾轴滑套?

楼主(2011-07-13):
想把套机的塑料轴承套换成金属的,发现取不出“尾轴滑套”,看上去是用铆接工艺装上,硬敲出来肯能会坏掉。请教各位这个能取出来吗?

网友:
用斜口钳夹住有缺口的一边,用力拧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把套机的塑料轴承套换成金属的,发现取不出“尾轴滑套”,看上去是用铆接工艺装上,硬敲出来肯能会坏掉。请教各位这个能取出来吗?

兄弟, 你是买的V2 吧?   我也上过次当。。。。
要sport. pro 的才可以换滑套, V2 的是铆死的。。。。。。

楼主:
谢谢中山兄,我拧过,拧不下来,象是铆上去的,钳住滑套,蟹爪可以顺畅的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 你是买的V2 吧?   我也上过次当。。。。
要sport. pro 的才可以换滑套, V2 的是铆死的。。。。。。

我是飞越的PRO。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中山兄,我拧过,拧不下来,象是铆上去的,钳住滑套,蟹爪可以顺畅的转动。

那估计滑丝了,整套换吧!

网友B:
看轴套的一段是不是有平口,有平口的可以拧下来,注意,ALZ的是反牙,没的话是铆上去的,那个拆起来就麻烦了

网友:
加热后 温柔的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轴套的一段是不是有平口,有平口的可以拧下来,注意,ALZ的是反牙,没的话是铆上去的,那个拆起来就麻烦了

没有平口,应该是铆上去的。不拆了。

网友:
飞魔士就是铆上去的.

网友:
没有平口就拆不下来的

网友:
还没试过拆不掉的,万一不行,还是先软后硬得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