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小函道怎么做风动船,请教

楼主(2011-07-13):
从朋友送的气垫船上拆下来2个 小的函道,想做个函道的风动救援艇, 就是不知道 固定函道的架子怎么做。
有知道的 朋友给个图或者解说一下吗?

本人对函道不怎么了解,量了下内圈直径有60MM 外圈是68MM

网友A:
64涵道
图上看不是黑旋风的
不知道KV多少,估计四千以上,至少用3S电池吧
固定涵道的方法要开动脑筋哦 对模友来说一切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涵道
图上看不是黑旋风的
不知道KV多少,估计四千以上,至少用3S电池吧
固定涵道的方法要开动脑筋哦 对模友来说一切都不是问题

是用3S的,你知道就直接告诉我嘛,别卖关子咯~
再想头发都要白拉

网友:
电池用11.1V 25C 2200ma 的电池2块乐扣乐扣杯子套在涵道上杯底锯掉就OK了
参考一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6989&extra=page%3D3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看此贴再去群里找天使007讨教

网友C:
妹子大過主任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妹子大過主任婆

吾知内话咩?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8017&extra=page%3D1看此贴再去群里找天使007讨教

007的看上去像门板 。

网友:
可以用任意材料做成筒状,或者直接找内径合适的筒状物,将涵道固定于其内
至于外筒的固定,那就太简单了,随便粘或者绑都行啊

网友A:
我以前用KT板和塑料片做圆筒,后来用泡沫切圆筒,再后来用装挂历或者红酒的圆筒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KT板和塑料片做圆筒,后来用泡沫切圆筒,再后来用装挂历或者红酒的圆筒筒

你太有才了。。。
你是飞飞机的  我想按船上,不知道可行不,刚朋友说函道装船起不到高速,负载加大容易烧电调   是不是啊?

网友A:
装船上负载怎么会加大呢?涵道的负载可不是载体的重量或者滑动阻力哦
打个比方,如果你手拿涵道不让它动,那难道涵道的负载就是你这个人吗?
负载大小是指的浆叶直径和页数,而不是载体
涵道机可以飞高速,但是你装的船就算是滑行艇也变得不是滑行艇了,因为涵道效率太低了,根本难以让你的船起滑,而且考虑到水花影响,你又要高置涵道,又会压头,那就更难高速滑行了
你这个涵道4S电都可以用,装船玩也没问题,但是想和mono1或者其它水浆船比速度,肯定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船上负载怎么会加大呢?涵道的负载可不是载体的重量或者滑动阻力哦
打个比方,如果你手拿涵道不让它动,那难道涵道的负载就是你这个人吗?
负载大小是指的浆叶直径和页数,而不是载体
涵道机可以飞高速, ...

谢谢hjg310哈,我也是听朋友说的,说函道上飞机,速度起来后,进气量大了,电机运转负载变小,导致电流回落, 所以说函道是速度越快,效率越好,但装船上因为水阻大,速度起不来,进气少,导致电流加大,如果按飞机配置的电调容易少电调, 之前论坛的模友好象就是用函道做了个风动的烧了个电调

网友:
这个说法有点道理,前半段。

引用 楼主:

谢谢hjg310哈,我也是听朋友说的,说函道上飞机,速度起来后,进气量大了,电机运转负载变小,导致电流回落, 所以说函道是速度越快,效率越好,但装船上因为水阻大,速度起不来,进气少,导致电流加大,如果按飞 ...

但是电调的安培数是应该考虑到地面静止时的电流极限的。不能那么小气,刚刚够飞起来的全速。

网友:
你这个涵道我就用50A电调了,因为我的黑旋风kv4200 3S 4S都是用的XXD 50A 地面试车发热也不大,动地来风冷效果更好了
你买个中特威40A都够用了

网友(2013-04-26):
楼主进展如何啊

网友:
搞个气垫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