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机直接用大功率开关电源供电问题...

楼主(2011-07-13):
一般在有电源附近,跟450电直在进行四面悬停练习时,应该可以直接用大功率开关电源来供电,用一根适合长度的电线接到电调上,机头再配好重量,这样飞行可以省不少
电池
吧

网友A:
500W的电源也不便宜,呵呵

网友B:
楼主有创意,等你图!

网友C:
搅到线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D:
练习个悬停估计可以,要是3D,感觉不大靠谱,呵呵……

网友E:
问题500W的电源也要整一个N长的电线接到220V上

网友F:
容易跳闸

网友G:
容易蛋疼

网友H:
接个电瓶可以的。。

网友I:
接个电瓶

网友J:
LZ的想法,简直超乎想像,一定要顶!(我是不会这么去试的)

网友K:
老手,不需要这样做——谁愿意玩飞机跟放风筝一样呢?
新手,不能这样做——四面悬停都不会,危险。

网友L:
以前也有人讨论过,觉得太危险了,电线容易被浆打到,后果很严重,你懂得

网友M:
等待测试结果

网友N:
线控的。。观赏性立马降低一个级别

网友O:
楼主忽略了电线的重量,你准备在多少范围内练习悬停?刚练习悬停的对飞机的控制能力就不高,电线短了把也容易导致炸鸡,电线长了把450负担不起,呵呵,想法有点鸡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