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莲花5克无刷断线了

楼主(2011-07-13):
莲花5克无刷断线了,拆开了,准备重新绕线
可是:原来的线太紧了,根本拆不下来,动用了电磨也无济于事,咋办?

网友:
用刻刀刻,两面对克,几下就下完了

网友A:
线熔断了???

网友:
暴力能解决一切问题,坏了的话,就有钱能使鬼推磨。

网友:
重新绕,难度也不小。

网友:
有钱能使磨推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熔断了???

不是烧断的,是电机根部扭断的
试试刻刀

网友:
楼主本来就很高,
越来越高了!

网友B(2011-12-18):
俺已经买了两只C1105。顺便问一下楼上,1S,4025桨,最大能达到多大的拉力?此时电流是多少?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已经买了两只C1105。顺便问一下楼上,1S,4025桨,最大能达到多大的拉力?此时电流是多少?
谢谢!

根据测试1S上机拉力30克左右

网友C:
30ke
引用 楼主:

根据测试1S上机拉力30克左右

30克啊,感觉和我的AP03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30ke

30克啊,感觉和我的AP03差不多。

问题是莲花5g要比ap03重不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