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推桨和前推桨

楼主(2011-07-13):
后推桨和前推桨有其别吗,如果把前推桨装在尾巴上,会怎么样

网友:
前拉、腰推、后推

网友:
前拉..!机身平稳,因为机身能食到气留,入門練習機最好. 腰推..!要有一些速度,会动作0敏,也不太容易失速.后推..!要有速度,最好是高速机.不过 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
桨没有区别

引用 楼主:
后推桨和前推桨有其别吗,如果把前推桨装在尾巴上,会怎么样

安装方式要注意,往往容易装反了。

网友:
不知道你问的是螺旋桨有没有区别还是不同的安装会对飞行带来什么区别,如果是后者,那么“板凳”已经给你回答了,如果你问螺旋桨的区别,那么要看你是什么动力,如果是电机,那么对螺旋桨就没有要求,换句话说,前拉用的螺旋桨可以用在后推上,只要电机反转就可以了,如果是发动机,那么因为发动机的动力输出只有一个方向,所以后推的话就要用反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