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天地飞6通

楼主(2011-07-13):
如果到下面这个地址买可以保修么?他有配保修卡
http://a.m.taobao.com/i3104379825.htm?sid=0a0c9ac1d2dc7665&ttid=bsuc01
然后06AⅡ和06AⅠ除了多了液晶屏还有什么差别么?

网友:
06AⅡ直固兼容,原生2.4,4节AA电池或1S供电就行,其他楼下补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到下面这个地址买可以保修么?他有配保修卡
http://a.m.taobao.com/i3104379825.htm?sid=0a0c9ac1d2dc7665&ttid=bsuc01
然后06AⅡ和06AⅠ除了多了液晶屏还有什么差别么?

您好:
       购买时一定要向卖家索要购机凭证及盖章的保修卡,  WFT 06Ⅱ直固兼容,原生2.4,工作电压在3.7-6V,数字微调,8组机型存储想,4种左右手设置方案,5组曲线设置,起落架延时功能,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