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求教

楼主(2011-07-13):
控上的方向摇杆和
模拟器
的摇杆怎么是相反的方向呢,意思就是打右方向模拟器显示的是左方向,可是飞机的方向是正确的。

网友A:
美国手
A.左边 遥控杆向上拉加油,向下减油
遥控杆向左机头向左,机尾向右,反之同理。
B.右边 遥控杆向上拉机头向下降,机尾向上,飞机向前飞。
C.右边 遥控杆向下拉机头向上抬,机尾向下,飞机向后飞。
D.右边 遥控杆向左拉飞机向左倾,飞机向左飞,反之同理。

网友B:
模拟器的舵量显示后面那个是反向,把那个小框打X就得了
貌似模拟器都这样

网友C:
LS不知道不要乱说,凤凰里面显示的杆量窗口有一个mode后面带数字的地方,点击即可切换显示美国手、日本手,LZ试验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