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YS09飞控的安装问题,请零度技术人员帮忙

楼主(2011-07-13):
请问陀螺仪是如何安装的?
是下图中的1还是2或者其他?
这两种方法向下的加速度都是1.043g,其他两个都是接近0g。
还有就是,板子上面上下层都有一个气压计,不知道他们分别是什么作用?谢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静态角和姿态角显示的数字不一样啊,比如静态角左8度,俯6度,而姿态角显示右5度仰9度。这样正常吗?

网友:
请联系我本人:QQ 992219669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陀螺仪是如何安装的?
是下图中的1还是2或者其他?
这两种方法向下的加速度都是1.043g,其他两个都是接近0g。
还有就是,板子上面上下层都有一个气压计,不知道他们分别是什么作用?谢谢

您好!我是零度的技术人员。
根据您的描述,陀螺仪的工作是正常的。
它在平放的时候,向下加速度数值为1g左右。
主板正面和反面两个气压计的作用是:
正面的气压计用于测量实际空速,
反面的气压计是测量气压高度的。

陀螺的安装方式:
需要把陀螺倒过来,有字的朝下。
然后将陀螺上面的纯黑色的三角箭头,朝向机头方向。

静态角度和姿态角度的问题:
你需要将陀螺在静止状态下,进入设置,清零陀螺后,重新上电。姿态角和静态角显示的数字相差在5度以内。(属于正常范围)

注意:在飞控产品出现故障时,不建议客户私自打开盒子,应第一时间和我们取得联系,返厂由我们的专业技术人员维修检查。

楼主:
您是说陀螺仪有字的一面在下面?倒过来安装吗?倒过来以后向下的加速度acc就是-1.043g啦,是负值接近负一啊。你是要求向下的加速度是正一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说陀螺仪有字的一面在下面?倒过来安装吗?倒过来以后向下的加速度acc就是-1.043g啦,是负值接近负一啊。你是要求向下的加速度是正一吗????

看来你这个飞控程序版本比较老,所以如果安装的话,就正着安装,黑色箭头方向依然朝向机头。建议返厂更新程序,由我们工作人员给你组装。

楼主:
上面那个气压计型号您确定是MS5534C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这个飞控程序版本比较老,所以如果安装的话,就正着安装,黑色箭头方向依然朝向机头。建议返厂更新程序,由我们工作人员给你组装。

更新没问题,你们技术人员说非要找到最终买家才给维修,我现在没办法找到最终买家了,哎,,,,,只好自己买了一个气压计回来自己维修试一下

楼主:
已经购买了气压传感器了,参数如下
红圈圈里面的针脚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啊,可以不用接到外部电路啊

楼主:
红圈圈里面的针脚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啊,可以不用接到外部电路啊

楼主:
上面那个气压传感器我已经从飞控板子上拿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是零度的技术人员。
根据您的描述,陀螺仪的工作是正常的。
它在平放的时候,向下加速度数值为1个g左右。
主板正面和反面两个气压计的作用是:
正面的气压计用于测量实际空速,
反面的气压计是测量气 ...

到底哪个气压计是测量高度的?是上面的还是下面的。
我现在看到了两个版本的解释。

网友B:
这个是可以指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可以指定的。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