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板加工

楼主(2011-07-13):
在一块400*500的碳纤板上切割成若干个小 零件

先做好基板,在基板上几做好固定孔,还好机器可以刚性功牙

钻好第一轮孔

用螺丝固定在基板上

用平底刀磨的,钻孔用的是风冷。

圆盘刀库 换刀时间2秒4。

第2批孔 做好了螺丝沉孔。

应为是用螺丝拎死的再加工第2批孔 所以精度比较高
不然板会翘,导致沉孔深度不一样。

待续

网友:
这是干嘛 这么大的洞洞板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大哥!加工玻纤或碳纤时请先准备好吸尘器,一边加工一边吸干净,对机器和人都好,人也要戴好口罩,希望你能听进去。这东西的粉尘很毒的。

网友(2012-10-04):
引用 网友A:
大哥!加工玻纤或碳纤时请先准备好吸尘器,一边加工一边吸干净,对机器和人都好,人也要戴好口罩,希望你能 ...

我也有此顾虑,一直不敢弄带玻纤碳纤的板

网友:
05年我们第一次加工碳纤维的时候 吃够苦头了 粉尘粘皮肤上 皮肤痒 风尘粘衣服上洗不掉 还是痒 后来用切削液或是吸尘器就好了。

网友:
人吸入这些粉尘好像是很难排出体外的!慎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