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一年,学做个没有精度的数控钻床,55楼更新图片

楼主(2011-07-14):
经常要在铁板上打些精度不高的几毫米的小孔,人工太累,所以做了个简易的,谈不上精度的数控钻,高手不要拍的太厉害。
第一步从这开始的:

是两块闲置了几年的铸铁板,下边的打算做个底座。小的那块,打算做个工作台:

找了几块20mm和25mm的铁板,打算做立柱和其他一些框架:

以上的东西是现成的,打算围绕这些再添加别的。

网友:
看见一块板了

楼主:
我这个人喜欢动手,也不喜欢上床:底座除了上下两个面以前用铣床铣过外,其他几个面都还是原装的:
不好意思,我动手了:

用个破角磨机一点点的打磨,初步检查结果,误差不是一般的大,是特别的大:

没办法,只得继续努力,像样了,(我不需要用0.0几毫米的精度要求它)够我用就行了:

打磨过的地方打算安装立柱,其余用不到的懒得打磨了,这真是件体力活。

网友:
期待看到成品图

网友:
支持。
只要不阑尾就是精品。

网友:
 用角魔机

楼主:
谢谢各位的支持,
淘到的57 3A电机:

还有在坛子里收的丝杆:

还有这根,让我大费周折,在车床上加工还是有点难度:

楼主:
还有些电器:

第一次接触数控,不知道需要多少N的电机,也不会匹配驱动器,按照我的想法:X Y只需要带动工作台或刀架,不需要太大的。
Z轴必须要扭距大点的,所以:Z轴驱动器买了个二百多的,X Y轴用的是几十块钱的。

楼主:
在叶公那淘了对15导轨,打算做Z轴用,X Y轴用的是光轴,没钱就只能将就,等我有钱了再讲究
图就不上了。

网友:
期待大作早日完成。

楼主:
基本上差不多了,希望大家与我分享下制作过程。
原认为底座不会有问题的,但当我测量时才发现铣过的面已经变形了,也罢,时效嘛,大不了我再铣床上再来一刀:

图片照的不清楚,来个细节:

这个轴我用的是带支架的光轴,这应该是X轴还是Y轴啊,高手在笑吧 ,我真不知道。
安装导轨的地方铣下去3mm,宽度为56mm-,刚好用橡皮锤敲下去,保证两条导轨的平行度,同时铣出轴承座的位置,
这一点的精度还是要有的。

楼主:
检查一下尺寸,希望立柱安装时误差不要太大:

网友:
不错,这铁板不错的,我这想要都找不到。

楼主:
把导轨放上去看看:

用300mm的卡尺测量了一下,马马虎虎的看不出误差。应该不会超过0.1mm吧,够用就行

网友:
不错 不错  期待大作早日完成

网友:
从那搞的铸铁板啊

楼主:
加工一下工作台:安装轴承的位置深度为5mm

两导轨间距按照底座尺寸,轴承座尺寸比实际+0.05,防止铣床误差造成安装困难,
轴承座放上去无间隙。
结果还算满意:

网友:
做的很好啊,期待完工。

网友:
 真好。。有铣床加工。。。

网友:
 加油啊!等着继续看

网友:
看了…拿分走人!

网友:
不管如何,基准面一定要做到位,要不在以后调机用机时会很难过的。

网友:
工程也不小,顶一下

楼主:
做的Z轴座:

用铣床铣出导轨的位置和轴承座的位置,因为结构比较紧凑,所以还要把中间的部分铣下一部分,避免丝母干扰。
导轨位置的深度为2mm,宽度为15直线导轨座的宽度-,用橡皮锤刚好敲进。

楼主:
导轨上的固定螺丝是3mm的,感觉太小,用钻头扩到4mm,硬度还可以,用进口钻头扩得动,但上面的大孔却钻不动了,
最后用合金的勉强扩大了,废了三个钻头,但钻出的尺寸比螺丝帽要小一些,没办法,把12.9级的螺丝磨细了一点点。
安装完还算可以。

楼主:
上两张图:

网友:
工程浩大,祝早日成功。
现在是几天的工作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断断续续的一个月了,现在基本上差不多了,还差主轴。做过的都会深有体会,做机不如买机。
很是折磨人的,都不知道是DIY精神,还是DIY神经。
做的过程中总会走弯路的,甚至有些螺丝装卸不下十次,有些地方会把前后顺序搞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几年前的一块铸铁板,一直在家放着,现在才用得上

网友:
 感同身受。。

楼主:
我没见过角接触轴承,不知道比滚珠轴承加压力轴承的精度高多少,我现在的丝杆都是滚珠加压力的,其中一侧可以预紧。

高精度的咱没那个条件,也做不到,够用就行。

网友:
像模像样的,不错

楼主:
稍后编辑

网友:
看直播....期待 LZ能顺利完工    ...给我这种还没D JJ的童鞋学习

楼主:
比划一下:

网友:
这个机器蛮有潜质的,但X应加横板加固,最好也换成Y轴一样的导轨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辈是高手,一眼就看出端倪了

我用了两块,另外,两个立柱上也打算加上,已经钻好孔了,如果钢性达不到的话,再加。
叶工说的不错,至少应该是25的,怪我当时没考虑全,用的是20的,但已经在支撑架的部位留出安装位置了,
如果不行的话再换25带托架的。目前的钢性可能会受影响。

楼主:
对立柱做些加固:

立柱上预留了几个孔,强度不够的话,再做加强筋。

楼主:
为了尽量增加X行程,把联轴器和轴承放到立柱内侧了:

楼主:
没人顶,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顶! 享受过程第1,老乡是其次。

网友:
这个要顶,好手艺

网友:
不复(服)不行!

楼主:
组装的差不多了:

现在主要缺个主轴了

网友:
我来顶你。这个机器完工会很重的有一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过的都会深有体会,做机不如买机。
很是折磨人的,都不知道是DIY精神,还是DIY神经。

经典!

楼主:
机器现在的体重是260斤,X=260 Y=370 Z=100 工作台到Z轴最高是180,应该很容易的放个A轴或放个台钳。

楼主:
高手都跑哪去了?给点意见吧

楼主:
先用手*钻做主轴试了一下:

铁板厚度6mm,钻头直径3.5mm,钻孔深度5mm

楼主:
请高手给个意见,数控钻应该用什么样的主轴电机?

网友D:
这机器Z轴刚性不好,在好的主轴安到弹簧上也不好使。X轴为什么不用TBR带铝座导轨?

网友E(2011-08-30):
帮前辈顶.很好的机器!高度够可以加A轴.

网友E:
回复 网友D:
你好.为什么说Z轴的钢性不好呢?请说说详细情况.?没有其他意思.只为了学习和听听意见.谢谢~

网友F:
当钻床用呢主轴就不能用太好的了,低速的加变速安上力气大点就可以了,结构足够了吧,比钻床都要好的多了!!要什么钢性呀,又不铣,只要Z轴下压的力量就能钻孔,别的都是扶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