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对于“船用”电机、电调、电池、浆的一些浅见欢迎大家探讨!!!

楼主(2011-07-14):
    对于新人而言玩船最怕的是烧设备,其实往往烧设备排除了船舱进水后烧毁的可能性外,合理的配置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如何合理的选择电机、电调、电池、以及浆的搭配呢?在这里向大家提供一些我个人玩了4年多船一路“烧”过来的经验之谈仅供各位新人参考。或许会对你有所帮助!

        首先说电机----所有的无刷电机在出厂时官方会根据KV值的不同给出一个官方的指导数据,这点是很多新人忽略的,例如XX的VZ 1540系列之前我们一般跑2S时会选用4T 5100KV值(根据官方提供的数据该电机最大耐流为150A   功率为1200W),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得到最基本的KV值和最高承载电流这2个数值。

        KV值用来计算电机的转速,实际计算方式为KV值*电压=转速。举例:5100KV*2S锂电*充满电后空载单片电压4。2V=42840转 半浸浆船型如MONO1船型的话一般我会将空载转速控制在42000-45000转之间,全浸浆一般多在35000-38000转之间。无刷电机的转速根据所选用磁钢和绕线材料的不同最高承载和转速值也会略有不同,一般多为50000转以内,个别电机可达到60000转。

        了解了KV值的作用后接下来就是最大耐流数据的作用了,如上所列的VZ 1540 5100KV的电机最大耐流为150A,那么这个数值就是我们选择电调的依据了,同样的道理电调厂家也会公布出所有电调的基本2个数据持续电流和峰值电流,之前我自己比赛所配的都是XX的120A竞赛版电调,持续电流120A,峰值电流150A(不低于10秒)之所以选用这个电调的道理是120A的电流相对于电机的150A最高承载电流留出了一定的余量,而瞬时10秒的150A电流又能将电机的效率提高到最高且不会损伤到电机,试想如果电调是持续150A的电流输送给电机,那么电机此时已经运行在极限工作状态,而瞬时高于150A的电流则势必会对电机造成伤害,可能短时期内看不出什么异样,但几次三番之后必然会降低电机的效率,但同样浆的搭配也非常重要,如果一味的追求速度而上大浆,也有可能导致电调烧毁短路。

        最后说电池了,电池的放电电流一般计算方式为容量*放电C数,例如6000毫安30C的电池,那么其的持续理论放电电流应该在180A左右,瞬时可以达到倍增,很多朋友会碰到过电池大肚子的现象?导致的原因比较多,虚标、过放、过流、负载大等等原因,还有种现象就是看电池的连接插头,插头也有放电电流的大小,例如T插只能耐50A的电流,4MM蕉插最大85A,5-6MM蕉插在180A,或许你的电池是150A的放电,但如果使用的T插只能过50A那么电流放不过去的最终结果就是可能造成T插溶毁短路造成电池胀气,反之用120A电调与用最大只有80A放电能力的电池,导至电池坏的最关键点是要看用什么电机,用个2217 3600kv 电机,正常使用,电池一定不会坏。如果用个b3674 2700kv 电机,再跑个不小的船,不小的桨,只能说,电调、电池等死吧。
其实这个问题最终也是电池、电机、浆和整体船型的匹配问题。

欢迎有不同意见或补充的楼下继续。 浆方面内容的我也会做及时的补充,希望对新手会有所助益。

网友:
180A的电调不会损坏150A的电机吧?

50A的T插不会损坏200A的电池吧?

网友A:
“但如果使用的T插只能过50A那么电流放不过去的最终结果就是大肚子胀气”

这个持怀疑态度

楼主:
用在飞机和车上这类负载小的应该不会,但高速艇上应该百试不爽的:loveliness:,关键是水的阻力

网友:
来顶下三十,在来点配置嘛!
比如多少KV适合几S电池配多大浆,虽没固定模式,但也有个参考撒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在飞机和车上这类负载小的应该不会,但高速艇上应该百试不爽的:loveliness:,关键是水的阻力

30前輩有沒D反面教材,上圖教教後輩

网友:
假如T插通过电流小的话。怎么才能让T插通过的电流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如果使用的T插只能过50A那么电流放不过去的最终结果就是大肚子胀气”

这个持怀疑态度

同样严重怀疑,不知是什么逻辑
难道40C的电池,用20C去放电会把它弄怀孕?
就跟载重10吨的卡车,不拖货去空驶会把车跑坏一样,我觉得不可能吧

网友B:
标题该加个“玩船”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说电池了,电池的放电电流一般计算方式为容量*放电C数,例如6000毫安30C的电池,那么其的持续理论放电电流应该在180A左右,瞬时可以达到倍增,很多朋友会问我为什么我的电池会大肚子呢?很简单首先看插头,插头也有放电电流的大小,例如T插只能耐50A的电流,4MM蕉插最大85A,5-6MM蕉插在180A,或许你的电池是150A的放电,但如果使用的T插只能过50A那么电流放不过去的最终结果就是大肚子胀气,反之电调是120A的但电池使用的放电电流只有80A,那么电池的供电满足不了电机和电调的需求,最终结果也是会导致怀孕的。

俺是新手,电池这段,挺难理解的。
T插过电流能力差,只是限制它发挥吧,或者T插发烫烧熔了?还会搞大电池肚子。
是不是c数大的电池,不焊插头,放不出电,急得肚子也涨了。:loveliness:

网友:
这贴要上去

网友C:
楼主很多地方都在不懂装懂,不懂可以去查资料,可以去问,但是随意发这种好为人师的贴子,会误导多少新人?最看不惯误人子弟的了。

如上所列的VZ 1540 5100KV的电机最大耐流为150A,那么这个数值就是我们选择电调的依据了,同样的道理电调厂家也会公布出所有电调的基本2个数据持续电流和峰值电流,之前我自己比赛所配的都是飞浪的120A竞赛版电调,持续电流120A,峰值电流150A(不低于10秒)之所以选用这个电调的道理是120A的电流相对于电机的150A最高承载电流留出了一定的余量,而瞬时10秒的150A电流又能将电机的效率提高到最高且不会损伤到电机,试想如果电调是持续150A的电流输送给电机,那么电机此时已经运行在极限工作状态,而瞬时高于150A的电流则势必会对电机造成伤害,可能短时期内看不出什么异样,但几次三番之后必然会降低电机的效率。

难道通过电机的电流是由电调决定的吗?

楼主:
哦!这里首先我指的是使用在高速艇上的假设电机VZ1540 5100KV  120A电调  配6000  30C  2S锂电,电池使用T插作为连接电调下的电池可能导致怀孕,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因为我从来没有如此使用和搭配过,也可能是T插会烧溶,仅供新手参考的帖子,如有哪位有以上实际案例经历过的话也可以请教分享下,便于我及时更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多地方都在不懂装懂,不懂可以去查资料,可以去问,但是随意发这种好为人师的贴子,会误导多少新人?最看不惯误人子弟的了。

难道通过电机的电流是由电调决定的吗?

大将苍蝇兄大可不必如此指责,如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说出来给大家分享下,在下会及时作出更正以正视听的。

网友D:
原來好多野吾系絕對
謝謝綠頭蒼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來好多野吾系絕對
謝謝綠頭蒼蠅

您应该仔细看下大将是玩飞机的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题该加个“玩船”

诶!刚加上了,没想到在海模版块发帖子还得注明是“特定指船” ,快崩溃了!!!

网友:
这种帖子应该置顶,给新人扫盲用最好了!

网友:
請各位不要讓這個帖子變味…… 也不要讓這個罎子變味 支持技術交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将苍蝇兄大可不必如此指责,如有不同的看法可以说出来给大家分享下,在下会及时作出更正以正视听的。

对不起,只看了贴子没看作者,一向比较懒,十分抱歉。另外,混了这么些年论坛,刚刚一个大校而已,大伙千万别看错那一个字了,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啊。

电机作为动力设备,其通过的电流是由电源和负载一起决定的。您提到的电机允许的持续电流最大150A,这只是厂家通过其材料,绕线方式等计算得到的一个经验标称值,目的是让玩家不要长期过载使用,而对电机造成损害。对电调来说,使用何种功率场效应管,以及并联的组数,确定了它的标称通过电流,但这个标称值同样是用来限制玩家不要超负荷使用的。但是实际上,这个电调所能提供的电流,不是由这个标称值来决定的。

对于船所用动力的常用配置经验,我是没有的,所以就胡乱打个比方吧,大家见笑了。比如某电机用2S锂电,配435桨,全油门最大电流是120A,它本身的最大允许电流是150A,这时候选择120A的电调和30C 4000mAH电池是刚好满足要求的。但是如果玩家贪图功率,把桨换成了438,或者桨不变而把电池加到了3S锂电,那么就算是120A电调,电流也会飙到140A甚至150A以上。这时候,电调就可能先烧坏,而电池的放电能力跟不上,也会被损坏。总之,就是负载决定功率。这一点无论是对船还是对飞机,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船所用动力的常用配置经验,我是没有的,所以就胡乱打个比方吧,大家见笑了。比如某电机用2S锂电,配435桨,全油门最大电流是120A,它本身的最大允许电流是150A,这时候选择120A的电调和30C 4000mAH电池是刚好满足要求的。但是如果玩家贪图功率,把桨换成了438,或者桨不变而把电池加到了3S锂电,那么就算是120A电调,电流也会飙到140A甚至150A以上。这时候,电调就可能先烧坏,而电池的放电能力跟不上,也会被损坏。总之,就是负载决定功率。这一点无论是对船还是对飞机,都是一样的。 ...

还是这个配置,把里面的电池(2s,30c,4000mah)换了,会有什么结果呢?
1.换成2s,20c,4000mah。结果是玩的时间短了,还是电池烧了,或是T插融了?
2.换成2s,35c,5000mah。T插,会是啥结果?
3.换成2s,35c,5000mah。6mm的香蕉插,会是啥结果?
谢谢。

网友E:
支持发表技术贴。。。但楼主此篇文章应该用探讨来命题。。。此文章物理基础不强,有多处错漏,会误导新手。。
我也发表下对此文的反对观点,也是本人对物理基础的浅显认识。
     关于电流的问题,为啥很多电子设备都要使用“保险丝”,,,,,当保险丝没有溶断前。。电流几乎可以按输出无限放大,过高电流或持续的极限电流产生的高温,保险丝溶断!蕉头用小了,会导致发热,脱焊,或者连蕉头都烧了。
    关于电调的问题,某些电调好像有过流保护。但平价常用电调都没有,或者标榜有但没发挥作用。1540 电机如果用120安以下电调产生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当然每个人的配置不同,不一定能使用至1540的1200w极限功率,所以有部分人用120a配1540,5100kv还是得到很好的发挥。
    关于电池的问题,开头的电流已经解释过了。。。180a电流用t头或4的蕉头,后果是你的t头或4的蕉头变成保险丝了,除非你短路,否则烧掉接头电池也不会发涨,而且30c的电池,60a的放电电池也绝对不会发涨!
   最后重新,,,本人确实支持发表技术贴探讨问题,,,但如果水平不多,请慎重命题,以防误人子弟!

网友:
好贴!支持30!
看看论坛里这样的帖子有多少?30能把自己的经验提供给大家就很好 。玩的好的也不一定就是专家(现在这世道专家说的可信度也不高)。辛辛苦苦打这么多字出现错误也难免,有错误大家就直接提出来纠正。
关于烧掉接头电池发涨,30说的是现象,不是原因,这里个人的理解可能会不同。当T插烧坏造成短路完全会造成电池发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于电池的问题,开头的电流已经解释过了。。。180a电流用t头或4的蕉头,后果是你的t头或4的蕉头变成保险丝了,除非你短路,否则烧掉接头电池也不会发涨,而且30c的电池,60a的放电电池也绝对不会发涨! ...

呵呵,明白了。
也就是说,如果电池的蕉头换成大的,应急开关的蕉头小了也没戏,也有烧熔的危险。

网友F:
首先,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大小主要由电路总功率决定,所谓的当不出电流是误解,串联电路电阻大的分得电压多,这才是关键!插头电阻大导致的是发热大而已!跟大不大肚子没关系的!个人理解,有错请纠正

网友D:
原來是這樣,我門新手不燒電幾,電調,做買賣就沒生意~

楼主:
 哈哈!虽然之前看到有个别言论比较受打击,但是之后大家的回复还是非常实用和中肯的,在此我也学习了 这就去改正。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原來是這樣,我門新手不燒電幾,電調,做買賣就沒生意~

别话里带刺!

网友H:
我要6MM香蕉插。。。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要6MM香蕉插。。。

哈哈!你总算明白了

网友:
要6.5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支持发表技术贴。。。但楼主此篇文章应该用探讨来命题。。。此文章物理基础不强,有多处错漏,会误导新手。。
我也发表下对此文的反对观点,也是本人对物理基础的浅显认识。
     关于电流的问题,为啥很多电子设备 ...

从物理方面来理解保险丝是瞬间融断所以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插头是先发热再烧毁,在烧毁之前有可能产生强电弧瞬间通过的电流加大,造成电池负载超标。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从物理方面来理解保险丝是瞬间融断所以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插头是先发热再烧毁,在烧毁之前有可能产生强电弧瞬间通过的电流加大,造成电池负载超标。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从物理方面来理解保险丝是瞬间融断所以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插头是先发热再烧毁,在烧毁之前有可能产生强电弧瞬间通过的电流加大,造成电池负载超标。

貌似捎捎有点专业的味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从物理方面来理解保险丝是瞬间融断所以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插头是先发热再烧毁,在烧毁之前有可能产生强电弧瞬间通过的电流加大,造成电池负载超标。

只是作一个浅显易懂的比喻,,,没太多考虑其他 如果我讲的t头蕉头换成jr头大家不会反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车电瓶就是接线桩接触不良而弄坏的,修理工给我上的课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别话里带刺!
 說得對交流技術是好事在交流的同時當然有唔同意見或技術。

楼主:
看!一片和谐的景象多好啊!我也能不断的补充和完善,老手们多交流多建议,新手们多看多学习, 开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一片和谐的景象多好啊!我也能不断的补充和完善,老手们多交流多建议,新手们多看多学习, 开心的。
 老手不一定對,新手不一定錯,多交流,多吸收,多建議,多學習,多開心,少鬥咀,少煩惱、

网友J:
引用 网友F:
首先,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大小主要由电路总功率决定,所谓的当不出电流是误解,串联电路电阻大的分得电压多,这才是关键!插头电阻大导致的是发热大而已!跟大不大肚子没关系的!个人理解,有错请纠正

恩  说的没错 热量只是电在做功 w=IU=I方R   电阻大了 那相应的 做功也就多了 做功了就肯定会发热 当超过一定额定的时候(即超过一定温度) 就会发生烧毁或者融化的迹象

网友K:
我的 3s 2600毫安  25C  电池 本应该用在飞机上的      被我用在刚装好的船上试船     电池3分钟就挂了     还用的是T插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的 3s 2600毫安  25C  电池 本应该用在飞机上的      被我用在刚装好的船上试船     电池3分钟就挂了     还用的是T插
不用 因同樣的事一早已發生在我身上,船是天富龍650小火 箭套裝船,我現要用3800mah,30c大約4分鍾。

网友:
请教一下?

引用 楼主:
    对于新人而言玩船最怕的是烧设备,其实往往烧设备排除了船舱进水后烧毁的可能性外,合理的配置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如何合理的选择电机、电调、电池、以及浆的搭配呢?在这里向大家提供一些我个人玩了4年多船一路“ ...

775有刷电机12V的,配多大的电调?用12符点瓶!

网友:
回复 网友L:

LZ说的都是无刷电机电调,没有包含有刷电机!但是你说的是可以的,只要电压不要超过12V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恩  说的没错 热量只是电在做功 w=IU=I方R   电阻大了 那相应的 做功也就多了 做功了就肯定会发热 当超过一定额定的时候(即超过一定温度) 就会发生烧毁或者融化的迹象
发热功率是额外功,应该尽可能降低

网友:
2217 3500KV 430桨 搞大搞死 3S 25C 电池的路过

网友M:
首先说电机----所有的无刷电机在出厂时官方会根据KV值的不同给出一个官方的指导数据,这点是很多新人忽略的,例如XX的VZ 1540系列之前我们一般跑2S时会选用4T 5100KV值(根据官方提供的数据该电机最大耐流为150A   功率为1200W),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得到最基本的KV值和最高承载电流这2个数值。

发表个人观点:
1. 无刷或有刷电机4T应该是指绕组的匝数为4匝,而无刷电机匝数越少,KV值越高,为了满槽率及大电流的承受会使用更为粗的漆包线
2. 使用电机时最好首先看官方的指导数据,功率看不看无所谓,一定要关注最大电流

        KV值用来计算电机的转速,实际计算方式为KV值*电压=转速。举例:5100KV*2S锂电*充满电后空载单片电压4。2V=42840转 半浸浆船型如MONO1船型的话一般我会将空载转速控制在42000-45000转之间,全浸浆一般多在35000-38000转之间。无刷电机的转速根据所选用磁钢和绕线材料的不同最高承载和转速值也会略有不同,一般多为50000转以内,个别电机可达到60000转。

发表个人观点:
1. 一般来说无刷电机的空载转速不要超过5W转为宜,否则容易爆转子(某些设计差用料差工艺差的电机或许会更低转速就爆转子),不过这是指空转,带载后的转速会比理论值低不少
2. KV值可以理解为空载状况下1伏电压使电机每分钟达到的转速,例如KV1000的电机,1伏电压下就是一千转每分钟,5伏电压就是五千转每分钟,10伏转速为一万转,以此类推
3. 电池的空载电压可以用电显或万用表测量,但是电池带载后都有压降,输出的电流越大压降越大(因电芯带载能力也有不同),所以实际使用中电机的转速,由于电机所带的负载大小以及电池电芯的带载能力,会比理论值更一步降低

        了解了KV值的作用后接下来就是最大耐流数据的作用了,如上所列的VZ 1540 5100KV的电机最大耐流为150A,那么这个数值就是我们选择电调的依据了,同样的道理电调厂家也会公布出所有电调的基本2个数据持续电流和峰值电流,之前我自己比赛所配的都是XX的120A竞赛版电调,持续电流120A,峰值电流150A(不低于10秒)之所以选用这个电调的道理是120A的电流相对于电机的150A最高承载电流留出了一定的余量,而瞬时10秒的150A电流又能将电机的效率提高到最高且不会损伤到电机,试想如果电调是持续150A的电流输送给电机,那么电机此时已经运行在极限工作状态,而瞬时高于150A的电流则势必会对电机造成伤害,可能短时期内看不出什么异样,但几次三番之后必然会降低电机的效率,但同样浆的搭配也非常重要,如果一味的追求速度而上大浆,也有可能导致电调烧毁短路。

发表个人观点:
1. 整个系统的最大工作电流,在电池能够满足供电需求的前提下,由电机负载决定,电机负载越大通过电机和电调的电流越大。如果电机负载大到一定值(超出了电机或电调的耐电流最大值),此时电池依然能够满足输出的话,就看电机和电调哪个的耐过电流能力强,弱的烧毁。
又如果,此时的电流低于电机和电调的最大电流耐受值,而电池的放电能力低于此时的电流,那么电池过放,损伤电芯,电芯胀气,降低放电能力,并降低容量
有个经典比喻,电机是牛,电调是牛绳,电池是草,自己领会 QQ381984182欢迎交流
案例:
VZ 1540 5100KV的电机最大耐流为150A,使用120A电调,电池使用5000mah 20C 此配置中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100A,即使电机的负载再大或者堵转,电机电调也不会烧,因为整个电路中的电流由电池提供,最大即为100A,而这个电流低于电机和电调的最大耐受电流,这种情况下是电池挂
VZ 1540 5100KV的电机最大耐流为150A,使用120A电调,电池使用5000mah 25C 此配置中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125A,如果电机所带负载使其工作电流恰好达到125A以上,而电池能够稳定的提供125A的电流,那么长时间工作在125A情况下的120A电调烧毁的可能性极大
VZ 1540 5100KV的电机最大耐流为150A,使用120A电调,电池使用5000mah 40C 此配置中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200A,如果电机缠到水草,那么就看电机电调哪个质量好了,必烧一个,电池没事

VZ 1540 5100KV的电机最大耐流为150A,使用200A电调,电池使用5000mah 35C 此配置中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185A,如果电机所带负载使其工作电流恰好达到180A,而电池能够稳定的提供185A的电流,那么电调电池没事,电机烧毁
以上都是举例说明,所有设备的性能严格按照其标称值考虑,在实际中,设备的虚标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发生

        最后说电池了,电池的放电电流一般计算方式为容量*放电C数,例如6000毫安30C的电池,那么其的持续理论放电电流应该在180A左右,瞬时可以达到倍增,很多朋友会碰到过电池大肚子的现象?导致的原因比较多,虚标、过放、过流、负载大等等原因,还有种现象就是看电池的连接插头,插头也有放电电流的大小,例如T插只能耐50A的电流,4MM蕉插最大85A,5-6MM蕉插在180A,或许你的电池是150A的放电,但如果使用的T插只能过50A那么电流放不过去的最终结果就是可能造成T插溶毁短路造成电池胀气,反之用120A电调与用最大只有80A放电能力的电池,导至电池坏的最关键点是要看用什么电机,用个2217 3600kv 电机,正常使用,电池一定不会坏。如果用个b3674 2700kv 电机,再跑个不小的船,不小的桨,只能说,电调、电池等死吧。

发表个人观点:
插头的最大通过电流能力主要受几个因素影响:材料(接触电阻)、接触面积、接触压力
刚才说到的电机、电调、电池是整个系统的三大因素,那么线材和插头,就是整个系统的管路,线材细相当于水管细,插头小相当于水阀小
如果电机电调电池均能应付100A的工作电流,这种系统中用一个T插(质量最好的新T插耐受电流50A),那么T插将会迅速发热并融毁,当然T插的融毁并不会损伤其它器件,但是如果T插融毁后导致电池正负极短路,那么电池就挂了,电机电调依然无恙
另外一点,无论什么插头,反复插拔都会造成接触面的磨损,并且打火现象留下的焦痕和材料氧化都会使插头的接触电阻大大增加,导致插头发热量增加并最终导致烧毁,所以使用一个容量大于系统一般工作电流的插头是必须的
在插头老化后密切关注其发热量增加的情况是否在允许范围内,也是应该做的功课之一

有疏漏或错误之处,欢迎模友指正

网友:
lz的意思是讲t头能耐受50a的额定电流,并不是说最大只能通过50a电流,就是说超过了50a则t头有可能融化导致电池短路大肚子。并不是说超过50a了t头就不工作。哦了。这是我的浅见。

网友:
求三十列出几个及详细配置,求烧出来的经验,新人可以少走点弯路

网友:
49楼兄弟正解

网友:
强烈支持技术贴,和谐为本!

网友:
hjf310 大哥忒专业了。我刚进这坛看的第二个视频就是大哥的泡沫虾,一下就中毒了哈哈 现在还没解毒呢。

网友:
这种技术讨论贴真好!!!!!

引用 网友M:
首先说电机----所有的无刷电机在出厂时官方会根据KV值的不同给出一个官方的指导数据,这点是很多新人忽略的,例如XX的VZ 1540系列之前我们一般跑2S时会选用4T 5100KV值(根据官方提供的数据该电机最大耐流为150A   功 ...

网友:
引用 网友M:
首先说电机----所有的无刷电机在出厂时官方会根据KV值的不同给出一个官方的指导数据,这点是很多新人忽略的,例如XX的VZ 1540系列之前我们一般跑2S时会选用4T 5100KV值(根据官方提供的数据该电机最大耐流为150A   功 ...

你那些案例有些不太认同.
第一,电池放电你自己算出100A.对于电池.这个数据只是一个安全范围.只是告诉你.最大允许放电电流是100A不损坏电池..并不是说他只能放100A.你试试短路它.看止不止100A.

网友:
学习了 好贴。。。。和谐真好

网友: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电池放电电流是输入端,电调的输出端电流是和输入端有差别的(就算是满油门全负载状态)
有些人按电池输入端的放电C数计算电调使用大小我不太同意,实际测量也应该以输出端的为标准,电机有额定功率和最大功率还有额定电流和最大耐流,最大功率和最大电流一般都是指短时间内的(就像好盈120A,持续输出120A瞬间240A)
同理电池也一样有持续输出和瞬间输出之分,如果长时间输出大于电池的持续输出会导致电池过放,瞬间电流大一点并没有多大影响
选用更大电流的电调会比较保险(线路和接线头内阻影响),但从一定程度上会加大烧电机的风险(电机负载太大,多余的功率转换成热能),还有电池使用时间会缩短(实测过)。
飞机和船的原理一样,水的阻力大,但船桨小,空气阻力大但桨大,谁也不会用12寸的飞机用桨去跑船
配置合理的船在正常行驶时,起步时电流要大,因为阻力(负载)大,达到一定的速度后电流会变小,就跟飞机的起飞是的电流最大一样,速度起来后由于桨的负载变小电流相应变小原理一样

网友:
小机机同志,你真是本版的卫道者,兄弟我佩服。同顶 和谐和谐!

网友:
三十,新的6S cat 视频兄弟我等着在,快上啊,够刺激就上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不起,只看了贴子没看作者,一向比较懒,十分抱歉。另外,混了这么些年论坛,刚刚一个大校而已,大伙千万别看错那一个字了,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啊。

电机作为动力设备,其通过的电流是由电源和负载一 ...

以上前辈所讲的有一点不完全对,电压增大了,电流会减少,但要按照KV直来换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