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过260A的是不适合上450

楼主(2011-07-14):
玩过260A的是不适合上450

网友A:
没任何关系。想上随时上。

网友B:
同意,45度自稳定旋翼头的操控手法和传统的4通6通机大相径庭,如果已经习惯了260A的控制手感,直接玩450跟头会摔的很惨。最好还是在模拟器上做个过渡适应一下。

网友C:
对,自废武功,重新开始

网友D:
还差得远哦

网友E:
模拟器先练好了

网友F:
我就是260上450了,小心点没问题的

网友G:
我什么也没上就上450了,就买了模拟器练过~~

网友H:
基本飞1天模拟器玩450真机也不会炸的了-0 -

网友I:
应该没问题的,只要机子调好就行

网友J:
走正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