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电流、电调、电池之我见。。。请新手注意!!

楼主(2011-07-14):
支持发表技术贴。。。但三十此篇文章应该用探讨来命题。。。此文章物理基础不强,有多处错漏,会误导新手。。
我也发表下对此文的反对观点,也是本人对物理基础的浅显认识。
关于电流的问题,为啥很多电子设备都要使用“保险丝”,,,,,当保险丝没有溶断前。。电流几乎可以按输出无限放大,过高电流或持续的极限电流产生的高温,保险丝溶断!蕉头用小了,会导致发热,脱焊,或者连蕉头都烧了。
关于电调的问题,某些电调好像有过流保护。但平价常用电调都没有,或者标榜有但没发挥作用。1540 电机如果用120安以下电调产生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当然每个人的配置不同,不一定能使用至1540的1200w极限功率,所以有部分人用120a配1540,5100kv还是得到很好的发挥。
关于电池的问题,开头的电流已经解释过了。。。180a电流用t头或4的蕉头,后果是你的t头或4的蕉头变成保险丝了,除非你短路,否则烧掉接头电池也不会发涨,而且30c的电池,60a的放电电池也绝对不会发涨!
最后重新,,,本人确实支持发表技术贴探讨问题,,,但如果水平不多,请慎重命题,以防误人子弟!

网友:
 标题已做改正,并再次对您另外开贴声明这种严谨一丝不苟的处事风格表示由衷的赞赏!请继续指正以便帮助到更多的船友

网友: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30态度可佳。值得赞赏

我们船模区基本都是以 MONO 为最主要的讨论船型,MONO 都是以2S-3S的 基础跑 的
应该有个理论与实际兼顾的标准配置,

网友:
机机我们换个地方讨论吧!别把人家的好意搅合了,我们讨论的话题和这个标题不符

楼主:
玩船难就难在同样的船型。同样配置。跑出来也可以有不小差异。特别是已经3s年代,速度已经离极限不远,,“标准配置”就像天马行空。当然,“标准配置”是会有的,,要从出模开始至成品每一步都完美无缺,要做到谈何容易!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在输入回路中由于某一点不正常,造成电机、电调工作的异常如果是恶性循环也可能跑坏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在输入回路中由于某一点不正常,造成电机、电调工作的异常如果是恶性循环也可能跑坏电池。

你说的已经是特殊问题了。。。电池的发涨。。一般都是大电流放电产生超热量。或者过放低电压而导致。。。电池使用循环的限制,用多了老化了也会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已经是特殊问题了。。。电池的发涨。。一般都是大电流放电产生超热量。或者过放低电压而导致。。。电池使用循环的限制,用多了老化了也会涨

 说得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已经是特殊问题了。。。电池的发涨。。一般都是大电流放电产生超热量。或者过放低电压而导致。。。电池使用循环的限制,用多了老化了也会涨
常识性的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玩模型基本都追求极限,所以特殊情况有可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楼主:
这个问题除了是特殊情况,也已经是设备的故障,,,,请暂停追求极限,首先排除故障!

楼主:
此贴是为了大家懂得合理的配置。你所说的”输入回路中由于某一点不正常“已经不是安全的配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发表技术贴。。。但三十此篇文章应该用探讨来命题。。。此文章物理基础不强,有多处错漏,会误导新手。。
我也发表下对此文的反对观点,也是本人对物理基础的浅显认识。
关于电流的问题,为啥很多电子设备都要 ...

数字哥哪一个贴中的内容我看了,他提及的东西确没错,但确实有些文字提法有问题。
但这个是一个公开自由的论坛,不论谁对谁错,希望都可以用一种宽容心态去对待。
我也有一个建议,如果是纯技术贴,讨论提及的所有设备最好不要加品牌,发的图片不要见品牌,以免被误会为广告贴。

为了新手不至理解错误,写了下面的一段文字,请高手指正
之前我自己比赛所配的都是飞浪的120A竞赛版电调,持续电流120A,峰值电流150A(不低于10秒)之所以选用这个电调的道理是120A的电流相对于电机的150A最高承载电流留出了一定的余量,而瞬时10秒的150A电流又能将电机的效率提高到最高且不会损伤到电机,试想如果电调是持续150A的电流输送给电机,那么电机此时已经运行在极限工作状态,而瞬时高于150A的电流则势必会对电机造成伤害,可能短时期内看不出什么异样,但几次三番之后必然会降低电机的效率,但同样浆的搭配也非常重要,如果一味的追求速度而上大浆,也有可能导致电调烧毁短路。

数字哥的贴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提及-------> 动力系统整体效率
船的工作电流,很大程度是由动力系统的效率决定的,而不是由电调决定。最简单的理解是相同工作电压下 效率=实际转速/理论转速  ,实际转速理接近理论转速效率就高
为什么上大桨电机、电调、电池会发热? 电机扭力不够,转速变低,效率低麻,电机是一个感阬负载,转速高,带载电阻就高,反之就越接近直流负载,电机直流内阻是多少,你懂的,计算电流的初中物理公式就不用说了吧。..........
最后说电池了,电池的放电电流一般计算方式为容量*放电C数,例如6000毫安30C的电池,那么其的持续理论放电电流应该在180A左右,瞬时可以达到倍增,很多朋友会碰到过电池大肚子的现象?导致的原因比较多,虚标、过放、过流、负载大等等原因,还有种现象就是看电池的连接插头,插头也有放电电流的大小,例如T插只能耐50A的电流,4MM蕉插最大85A,5-6MM蕉插在180A,或许你的电池是150A的放电,但如果使用的T插只能过50A那么电流放不过去的最终结果就是可能造成T插溶毁短路造成电池胀气,反之电调是120A的但电池使用的放电电流只有80A,那么电池的供电满足不了电机和电调的需求,最终结果也是会导致怀孕的。

首先我认为插头是不会引起电池怀孕的。但数字哥说会引起电池坏,确实只有因插头内阻大,大电流情况下先发热接着烧坏溶锡引起短路导至电池过放。如果电池好点,插头处会烧到断路,而不会坏电池,我碰到过。
用6mm插的原因,就是为了降低插头的接触电阻,减少插头发热的机会。
锂电怀孕,最大的原因就是过放电,温度过高。 过充坏的机会比较少。
用120A电调与用最大只有80A放电能力的电池,导至电池坏的最关键点是要看用什么电机,用个2217 3600kv 电机,正常使用,电池一定不会坏。如果用个b3674 2700kv 电机,再跑个不小的船,不小的桨,只能说,电调、电池等死吧。
其实这个问题最终也是电池、电机的匹配问题。
............
其它的不想说了,等高手补充、多多指正。

网友:
 感谢星星哥的再次指正 精辟!!!

网友:
要想马儿跑得快,就要喂得马儿好。。。这是个理。。。
车子为什么跑得快,为什么下雨天要用雨胎,什么温度用什么胎,等等。。为什么?
船为什么在水里会跑,什么水况用什么浆,什么船用什么浆,等等。。
所以,在这个由电能转换为动能的过程中,有多少电能转换为动能,又有多少电能转换成热能。为什么同一款船,同样的设备(假设电机,电调,电池的内阻都是一样的,不存在偏差),为什么跑出来的速度不一样呢?这些东西有些时候都要自己不断去尝试的。。既定的东西都已经是定死的。。。尝试的是一些存在变数的地方。

负载,来自于螺旋桨的消耗,比如,电池有1500w的放电能力,电机功率是1000w,但是,这并不等于电机,电调会烧掉。。因为电池不会硬把功率“塞”给电机和电调。这个转换是单向的。反之是不行的。就像我们吃饭,注意,是我们吃饭,不是饭吃我们,因为食物不会自己不断的跑到我们的肚子里面把我们的胃部撑爆。。这个道理很简单的。。不需要这么复杂的解释。。

题外话:T插(明知道T插能承受的电流是50A,自己的船是100A以上的电流,你也不会用T插作为导电插头吧。
在初中物理课程里面,已经学过,内阻越小,内消耗越小,这个是真理,既然已经入魔了,为什么不用内阻更低的插头呢?(贵不是借口,我们又不是每次买100个,)。另外,为了降低成本,应该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合适的插头。

网友B:
我也来借三十兄的文章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

首先说电机----所有的无刷电机在出厂时官方会根据KV值的不同给出一个官方的指导数据,这点是很多新人忽略的,例如XX的VZ 1540系列之前我们一般跑2S时会选用4T 5100KV值(根据官方提供的数据该电机最大耐流为150A   功率为1200W),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得到最基本的KV值和最高承载电流这2个数值。

发表个人观点:
1. 无刷或有刷电机4T应该是指绕组的匝数为4匝,而无刷电机匝数越少,KV值越高,为了满槽率及大电流的承受会使用更为粗的漆包线
2. 使用电机时最好首先看官方的指导数据,功率看不看无所谓,一定要关注最大电流

        KV值用来计算电机的转速,实际计算方式为KV值*电压=转速。举例:5100KV*2S锂电*充满电后空载单片电压4。2V=42840转 半浸浆船型如MONO1船型的话一般我会将空载转速控制在42000-45000转之间,全浸浆一般多在35000-38000转之间。无刷电机的转速根据所选用磁钢和绕线材料的不同最高承载和转速值也会略有不同,一般多为50000转以内,个别电机可达到60000转。

发表个人观点:
1. 一般来说无刷电机的空载转速不要超过5W转为宜,否则容易爆转子(某些设计差用料差工艺差的电机或许会更低转速就爆转子),不过这是指空转,带载后的转速会比理论值低不少
2. KV值可以理解为空载状况下1伏电压使电机每分钟达到的转速,例如KV1000的电机,1伏电压下就是一千转每分钟,5伏电压就是五千转每分钟,10伏转速为一万转,以此类推
3. 电池的空载电压可以用电显或万用表测量,但是电池带载后都有压降,输出的电流越大压降越大(因电芯带载能力也有不同),所以实际使用中电机的转速,由于电机所带的负载大小以及电池电芯的带载能力,会比理论值更一步降低

        了解了KV值的作用后接下来就是最大耐流数据的作用了,如上所列的VZ 1540 5100KV的电机最大耐流为150A,那么这个数值就是我们选择电调的依据了,同样的道理电调厂家也会公布出所有电调的基本2个数据持续电流和峰值电流,之前我自己比赛所配的都是XX的120A竞赛版电调,持续电流120A,峰值电流150A(不低于10秒)之所以选用这个电调的道理是120A的电流相对于电机的150A最高承载电流留出了一定的余量,而瞬时10秒的150A电流又能将电机的效率提高到最高且不会损伤到电机,试想如果电调是持续150A的电流输送给电机,那么电机此时已经运行在极限工作状态,而瞬时高于150A的电流则势必会对电机造成伤害,可能短时期内看不出什么异样,但几次三番之后必然会降低电机的效率,但同样浆的搭配也非常重要,如果一味的追求速度而上大浆,也有可能导致电调烧毁短路。

发表个人观点:
1. 整个系统的最大工作电流,在电池能够满足供电需求的前提下,由电机负载决定,电机负载越大通过电机和电调的电流越大。如果电机负载大到一定值(超出了电机或电调的耐电流最大值),此时电池依然能够满足输出的话,就看电机和电调哪个的耐过电流能力强,弱的烧毁。
又如果,此时的电流低于电机和电调的最大电流耐受值,而电池的放电能力低于此时的电流,那么电池过放,损伤电芯,电芯胀气,降低放电能力,并降低容量
有个经典比喻,电机是牛,电调是牛绳,电池是草,自己领会 QQ381984182欢迎交流
案例:
VZ 1540 5100KV的电机最大耐流为150A,使用120A电调,电池使用5000mah 20C 此配置中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100A,即使电机的负载再大或者堵转,电机电调也不会烧,因为整个电路中的电流由电池提供,最大即为100A,而这个电流低于电机和电调的最大耐受电流,这种情况下是电池挂
VZ 1540 5100KV的电机最大耐流为150A,使用120A电调,电池使用5000mah 25C 此配置中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125A,如果电机所带负载使其工作电流恰好达到125A以上,而电池能够稳定的提供125A的电流,那么长时间工作在125A情况下的120A电调烧毁的可能性极大
VZ 1540 5100KV的电机最大耐流为150A,使用120A电调,电池使用5000mah 40C 此配置中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200A,如果电机缠到水草,那么就看电机电调哪个质量好了,必烧一个,电池没事
VZ 1540 5100KV的电机最大耐流为150A,使用200A电调,电池使用5000mah 35C 此配置中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185A,如果电机所带负载使其工作电流恰好达到180A,而电池能够稳定的提供185A的电流,那么电调电池没事,电机烧毁
以上都是举例说明,所有设备的性能严格按照其标称值考虑,在实际中,设备的虚标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发生

        最后说电池了,电池的放电电流一般计算方式为容量*放电C数,例如6000毫安30C的电池,那么其的持续理论放电电流应该在180A左右,瞬时可以达到倍增,很多朋友会碰到过电池大肚子的现象?导致的原因比较多,虚标、过放、过流、负载大等等原因,还有种现象就是看电池的连接插头,插头也有放电电流的大小,例如T插只能耐50A的电流,4MM蕉插最大85A,5-6MM蕉插在180A,或许你的电池是150A的放电,但如果使用的T插只能过50A那么电流放不过去的最终结果就是可能造成T插溶毁短路造成电池胀气,反之用120A电调与用最大只有80A放电能力的电池,导至电池坏的最关键点是要看用什么电机,用个2217 3600kv 电机,正常使用,电池一定不会坏。如果用个b3674 2700kv 电机,再跑个不小的船,不小的桨,只能说,电调、电池等死吧。

发表个人观点:
插头的最大通过电流能力主要受几个因素影响:材料(接触电阻)、接触面积、接触压力
刚才说到的电机、电调、电池是整个系统的三大因素,那么线材和插头,就是整个系统的管路,线材细相当于水管细,插头小相当于水阀小
如果电机电调电池均能应付100A的工作电流,这种系统中用一个T插(质量最好的新T插耐受电流50A),那么T插将会迅速发热并融毁,当然T插的融毁并不会损伤其它器件,但是如果T插融毁后导致电池正负极短路,那么电池就挂了,电机电调依然无恙
另外一点,无论什么插头,反复插拔都会造成接触面的磨损,并且打火现象留下的焦痕和材料氧化都会使插头的接触电阻大大增加,导致插头发热量增加并最终导致烧毁,所以使用一个容量大于系统一般工作电流的插头是必须的
在插头老化后密切关注其发热量增加的情况是否在允许范围内,也是应该做的功课之一

有疏漏或错误之处,欢迎模友指正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不可多得的精华
再引用“这个是一个公开自由的论坛,不论谁对谁错,希望都可以用一种宽容心态去对待。
我也有一个建议,如果是纯技术贴,讨论提及的所有设备最好不要加品牌,发的图片不要见品牌,以免被误会为广告贴。”  方方面面考虑周到。佩服,佩服,佩服。

网友:
发现有些电机和电调的质量没有保证。为何有些厂出的电调标125A  但用起来不到90A就挂了。
同一型号同一KV的电机为何有些电机有劲有些电机没径还出现烧了的现象。

新手多是潜水员。  看到2217跑的得快。就模仿。于是随便买个便宜2217电机装船。结果问题出来了。船没论坛贴子里的视频跑得快。开始说论坛里的跑船视频是假速度。

楼主:
个人认为。。技术讨论。提及的所有设备提及品牌,发的图片见品牌,也无妨。而且应该标明品牌。否则对新人和产品不公。因为我们是确确实实的用家,对产品的评价是付出金钱和时间得来的,为啥不可发表产品的评价呢,,其它如电器,数码产品都可以公开用家测评。。。,当然,,商家用此大作宣传就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案例:
VZ 1540 5100KV的电机最大耐流为150A,使用120A电调,电池使用5000mah 20C 此配置中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100A,即使电机的负载再大或者堵转,电机电调也不会烧,因为整个电路中的电流由电池提供,最大即为100A,而这个电流低于电机和电调的最大耐受电流,这种情况下是电池挂
VZ 1540 5100KV的电机最大耐流为150A,使用120A电调,电池使用5000mah 25C 此配置中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125A,如果电机所带负载使其工作电流恰好达到125A以上,而电池能够稳定的提供125A的电流,那么长时间工作在125A情况下的120A电调烧毁的可能性极大
VZ 1540 5100KV的电机最大耐流为150A,使用120A电调,电池使用5000mah 40C 此配置中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200A,如果电机缠到水草,那么就看电机电调哪个质量好了,必烧一个,电池没事
VZ 1540 5100KV的电机最大耐流为150A,使用200A电调,电池使用5000mah 35C 此配置中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185A,如果电机所带负载使其工作电流恰好达到180A,而电池能够稳定的提供185A的电流,那么电调电池没事,电机烧毁

案例1里面的电池真的会挂了?
还是正常使用情况下,案例1的电池能跑2分钟,案例2能跑4分钟。。。(几分钟是举例,猜想)

网友:
还是这电池就没戏,一插就挂了,呵呵。

网友E:
按照我自己的经验,跑船的插头宁大勿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按照我自己的经验,跑船的插头宁大勿小

miyo用多大的插头。紧急开关的插头和里面插头一样,还是略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可多得的精华
再引用“这个是一个公开自由的论坛,不论谁对谁错,希望都可以用一种宽容心态去对待。
我也有一个建议,如果是纯技术贴,讨论提及的所有设备最好不要加品牌,发的图片不要见品 ...

这位兄台抬举了。
因为最近很多纠纷都是因所谓的“广告”而起,特别是商家,在这敏感时期,还是不要过多地提代理的设备品牌,特别是自己的品牌为好。
以免把一个好好的技术贴又变成口水贴。

楼主:
引用 网友F:

miyo用多大的插头。紧急开关的插头和里面插头一样,还是略小?

紧急开关的插头要和里面插头一样,或略大。

网友D:
hjf310兄弟果然是高人,又提到了船动力搭配深一层次的东西,学习了。

哪我也就你的看法提一下我的看法吧 。
发表个人观点:
1. 无刷或有刷电机4T应该是指绕组的匝数为4匝,而无刷电机匝数越少,KV值越高,为了满槽率及大电流的承受会使用更为粗的漆包线
2. 使用电机时最好首先看官方的指导数据,功率看不看无所谓,一定要关注最大电流

案例:
VZ 1540 5100KV的电机最大耐流为150A,使用120A电调,电池使用5000mah 20C 此配置中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100A,即使电机的负载再大或者堵转,电机电调也不会烧,因为整个电路中的电流由电池提供,最大即为100A,而这个电流低于电机和电调的最大耐受电流,这种情况下是电池挂
VZ 1540 5100KV的电机最大耐流为150A,使用120A电调,电池使用5000mah 25C 此配置中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125A,如果电机所带负载使其工作电流恰好达到125A以上,而电池能够稳定的提供125A的电流,那么长时间工作在125A情况下的120A电调烧毁的可能性极大
VZ 1540 5100KV的电机最大耐流为150A,使用120A电调,电池使用5000mah 40C 此配置中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200A,如果电机缠到水草,那么就看电机电调哪个质量好了,必烧一个,电池没事
VZ 1540 5100KV的电机最大耐流为150A,使用200A电调,电池使用5000mah 35C 此配置中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185A,如果电机所带负载使其工作电流恰好达到180A,而电池能够稳定的提供185A的电流,那么电调电池没事,电机烧毁

1、确实是这样,但用更粗的线及满槽率不单单是为了大电流。  以两极电机为例,有两个电机尺寸,T数,转子都一样, 但kv 有差别,一个是3500kv ,一个是3400kv ,哪一个电机好点呢?
    前面虾哥所提及的相同尺寸电机性能差异,就是因为电机的工艺用料不同引起的。
2、关注电流确实是正确的,但对最大电流的理解,很新手估计都为认为是极限电流,但我认为电机的标称最大电流,我认为是电机最佳效率点电流。
   但由于我没用过4极电机对比,所以不敢确定是否和二极电机一样。以上论点是建立在我实验过的二极电机基础上。
   以国内某品牌的为例,b3660 ,11T 2326kv 59A
                    b3660, 6T 4116kv  102A
   这两个电机电流和kv值差好远,实验结果是怎样?
    用同一款船、同一型号的桨,不同的电池配置,船调到了接近自己能力水平的效率最高极限。
    之后发现,两者的效率接近,船速后者因电压高一些快一点。
    起步电流比标称电流大30-40A , 起滑后,电流回落到标称电流大10A左右。两者数据出奇的相同。
    所以我认为,电机尺寸相同,扭力是一样的。区别是效率和电流不同, 高kv的电机比低kv电机达到相同速度时,效率低一点点。

3、关于大电流烧电调的说法。
    排除质量、进水等非正常使用问题后,很大同学都认为大电流是烧电调的原凶,事实是是不是这样?
    确实,是,但这只是原因之一。
    电机的反电动势也会烧电调。这是为什么很多人要在电调加电容的原因,电容吸收部分的反电动势,有些情况下,加电容后,电调温度会降低。
    电调的内阻内有0.001欧,或更小, 就算通过100A电流, U=IR=0.001*100=0.1V   W=UI=0.1*100=10W ,有良好冷却情况下,电调会有多热?有些朋友跑50 60A电流,电调还热得不得了,还会烧电调, 有人同样的电流,电机跑,电调一点温度没有。
    还是两个字,效率,船跑起来整体有效率了,电调、电机发热就会小,重要的是电流大一点也不会烧电调。如果要问这是什么原因?这涉及到无刷电调的工作原理了,面向新手,也不便讨论这些东西。
     所以,在提及的案例中我也提一下我的个人看法:
     (1):VZ 1540 5100KV的电机最大耐流为150A,使用120A电调,电池使用5000mah 20C 此配置中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100A,即使电机的负载再大或者堵转,电机电调  也不会烧,因为整个电路中的电流由电池提供,最大即为100A,而这个电流低于电机和电调的最大耐受电流,这种情况下是电池挂
   我认为,电调容易烧,电机堵转,电机相当于直流负载,I=U/R的公式谁都懂,电池最大放电能力 不等于 电池最大放电电流, 最大放电电流 I=U/R
    (2):  VZ 1540 5100KV的电机最大耐流为150A,使用120A电调,电池使用5000mah 25C 此配置中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125A,如果电机所带负载使其工作电流恰好达到125A以上,而电池能够稳定的提供125A的电流,那么长时间工作在125A情况下的120A电调烧毁的可能性极大
     同意
      (3):VZ 1540 5100KV的电机最大耐流为150A,使用120A电调,电池使用5000mah 40C 此配置中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200A,如果电机缠到水草,那么就看电机电调哪个质量好了,必烧一个,电池没事
     同(1),不出意外的话,绝大多数烧电调。因为电机内阻极小,一定烧内阻大的电调先。
       (4):VZ 1540 5100KV的电机最大耐流为150A,使用200A电调,电池使用5000mah 35C 此配置中电池最大放电电流为185A,如果电机所带负载使其工作电流恰好达到180A,而电池能够稳定的提供185A的电流,那么电调电池没事,电机烧毁
     同(3),还是烧电调,因为电机内阻极小,大了区区数拾安电流,只是毛毛雨。

4、 新手玩船的最大问题
    *不舍得买桨,新船试船要从小桨开始试。新手通常都没有经验,初始玩船又很兴愤,一下水就爽跑,结果电流过大烧这烧哪的。我经验是,初下水,跑两圈就要回来检查电装温度,无明显烫手才能再跑,明显发热请换小桨。换小桨后,船不起滑,请检查动力搭配和安装是否有问题。
    *下水前电装不做好防水。无刷电调进水,多数是会烧的,接收进水就会失控,下水前做好前戏,才会有好的结果,硬上,容易得反效果。

5、个人玩船的一些动力搭配
   mono   2217       3600kv     431桨       2cell  3cell
   mono   b2860两极   3300kv     431桨       7cell nimh   (桨上到432 电机电调便开始发热)
   mono   b2960四极   4970kv     436桨        2cell
   mono   b29四极      3500kv     437桨        3cell
   hydro  b3650两极   3900kv     431、632   3cell 5S a123
   hydro  b3660两极   2326kv     935        8s a123 ,9s a123 (saw ,127km)
   hydro  b3660两极   4116kv     935        12cell  nimh  (saw, 135km)
   hydro  b3660两极   3400kv     935        8cell a123    (电机热,saw 137km)
   hydro  b3660四极   2470kv     935、937   6cell          (saw 144km)

  以上只是个人愚见,望高手指正,也提出新的观点,互相学习。

网友G:
星星,你说的那么详细,看的眼睛都有点晕了,举个例子,如果运转顺畅 带载到了合理的极限,我们可否简单的理解为:

电机150A--电调180A---电池5000 20C   = 电池挂

电机150A--电调180A--电池5000  40C    =电机挂

电机150A--电调150A--电池5000 40C   =电调挂

电机150A--电调150A--电池5000 30C    =都有可能挂(电机挂的几率较小)

网友H:
楼上电机最大电流不宜另外定义

最佳效率电流不是个固定值 , 在同个电机实现不同功率输出时,最佳效率电流是不一样的。
反过来 同一个电流在不同转速时的效率相差很大, 从电机转速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效率点个呈抛物线变化中,最高点便是该电流的 最佳效率点。 最佳效率电流要配合电机转速来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最佳效率电流不是个固定值 , 在同个电机实现不同功率输出时,最佳效率电流是不一样的。
反过来 同一个电流在不同转速时的效率相差很大, 从电机转速不断提高的过程中效率点个呈抛物线变化中,最高点便是该电流的 最 ...

老K,你又把问题说复杂说专业化了
头又要开始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星星,你说的那么详细,看的眼睛都有点晕了,举个例子,如果运转顺畅 带载到了合理的极限,我们可否简单的理解为:

电机150A--电调180A---电池5000 20C   = 电池挂

电机150A--电调180A--电池5000  40C    =电机 ...

其实没必要举哪么多的例子:
   简单地说,在正常使用中,某项设备碰到过流了。
    电调:烧!不要迷信过流保护,没用的。 过热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电调。   因为电调内阻比电机大,所以电调是最容易烧的。
    锂电池:大肚,损坏。 电池电流过大导至过放,通常不会马上坏,在坏之前还可以产生很大的电流把电调烧掉。
    电机烧的概率极低。电机内阻极低,所以很少会烧。充其量只是转子退磁。
    所以,一般情况下,都以烧电调为主。

楼主:
ls高手是本贴的重点。。浅显易懂。值得大家好好学习!

网友G:
难道就没有 比较安全的配置吗?  怎么感觉 这么玩都是烧

网友:
我列举的例子只是照三十兄提到的电机电调随便说明一下,主要的意思是系统中的短板最容易出问题
电池挂的意思就是过放,过放后电池会怎样看电芯质量而定,不是说电池立即就报废
到目前为止,我烧过电调,鼓过电池,融过T插,确实没有烧过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难道就没有 比较安全的配置吗?  怎么感觉 这么玩都是烧

在船装配不出问题的前提下,只要电调和电机配套且不使用过大的浆不就是安全配置吗?

网友:
楼上正解!!
4、 新手玩船的最大问题
    *不舍得买桨,新船试船要从小桨开始试。新手通常都没有经验,初始玩船又很兴愤,一下水就爽跑,结果电流过大烧这烧哪的。我经验是,初下水,跑两圈就要回来检查电装温度,无明显烫手才能再跑,明显发热请换小桨。换小桨后,船不起滑,请检查动力搭配和安装是否有问题。
    *下水前电装不做好防水。无刷电调进水,多数是会烧的,接收进水就会失控,下水前做好前戏,才会有好的结果,硬上,容易得反效果。

网友:
抛砖引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hjf310兄弟果然是高人,又提到了船动力搭配深一层次的东西,学习了。

哪我也就你的看法提一下我的看法吧 。

1、确实是这样,但用更粗的线及满槽率不单单是为了大电流。  以两极电机为例,有两个电机尺寸 ...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妙不可言。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其实没必要举哪么多的例子:
   简单地说,在正常使用中,某项设备碰到过流了。
    电调:烧!不要迷信过流保护,没用的。 过热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保护电调。   因为电调内阻比电机大,所以电调是最容易烧的 ...

电机内阻基本上比电调的内阻大,电机很少有内阻小于0.003欧的,而船用电调内阻大多小于0.002欧(按标签)。 但为什么电调烧的常见,我觉得不单是电阻问题,1.电调较电机对温度反应更敏感,温度上来说不定内阻也跟着上来导致发热加速。2冷却问题  3.进水 4.元件老化。    电机烧的原因就相对单一:温度   只要温度一上来到了退磁程度,基本上也差不多了,我就遇到很多转子跑退磁的情况,车模类更常见。

网友I:
1/ 电池所標的 c 數多是電池瞬間的最大放電量 ... 如 6000mah 30c 瞬間的最大放電量便是 180a 左右,超過以量电池內的化學反應跟不上就又脹又熱,所以玩电船的电池要買質量好的。
2/ 电綫及插 ... 寧大莫小 ! 不良傳導會產生熱,结果就是斷路或短路 。
3/ 電調 ... 一分錢一分貨,正確調較、安全負載、做到良好防水及散熱。
4/ 电機 ... 最佳效率是最大功率的一半左右,而四極又比二極高效及發熱低!也是要保持安全負載、良好散熱。
5/ 船体及車槳 ... 這個最難說但也是最易犯錯的 ... 試船時最好使用功率計避免大量超載!

下图是一 O 艇用 6s 5000mah 30c 的功率記錄 ... 留意 1:49 秒後便是电池供不了电 ... 原來之前最大电流巳達近 250A !

网友:
所谓“烧”,无非就是设备温度达到一定值,使得设备的材料特性发生不可逆变异
电机上面就是漆包线的绝缘层烧毁导致匝间短路,或者磁钢在高温下退磁
电调则是元器件内部击穿,丧失功能
如果能做到非常好的散热,把极端工作状态下所产生的巨大热量也能迅速的散发出去,那么就不会烧
电脑玩超频就是这样 热管加上巨大的风冷、或者水冷、甚至液氮,还有半导体

网友:
LZ太抛书包了

楼主:
讲真啦。。我无点读过书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讲真啦。。我无点读过书架!

QK前輩你讀得書少都識感多野~!高人~

网友:
的确蛮有意思

: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机内阻基本上比电调的内阻大,电机很少有内阻小于0.003欧的,而船用电调内阻大多小于0.002欧(按标签)。 但为什么电调烧的常见,我觉得不单是电阻问题,1.电调较电机对温度反应更敏感,温度上来说不定内阻也跟着 ...

没错,电机烧,基本都是温度过高退磁引起的。
但电调烧的时候,绝大部分都是在跑船当中,或跑完船回来时烧的。其原因,大部分也是过热, 当然还有时是mos管的质量问题,极端情况是,电流足够大,瞬间把mos或线路板烧了。
所以。看电调内阻,请不要看电调参数,哪只是静态理论值。动态内阻绝对要比电机大。
我在前面27楼也提到过这一方面的东西。
3、关于大电流烧电调的说法。
    排除质量、进水等非正常使用问题后,很多同学都认为大电流是烧电调的原凶,事实是是不是这样?
    确实,是,但这只是原因之一。
    电机的反电动势也会烧电调。这是为什么很多人要在电调加电容的原因,电容吸收部分的反电动势,有些情况下,加电容后,电调温度会降低。
    电调的内阻内有0.001欧,或更小, 就算通过100A电流, U=IR=0.001*100=0.1V   W=UI=0.1*100=10W ,有良好冷却情况下,电调会有多热?有些朋友跑50 60A电流,电调还热得不得了,还会烧电调, 有人同样的电流,电机跑,电调一点温度没有。
    还是两个字,效率,船跑起来整体有效率了,电调、电机发热就会小,重要的是电流大一点也不会烧电调。如果要问这是什么原因?这涉及到无刷电调的工作原理了,面向新手,也不便讨论这些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I:
1/ 电池所標的 c 數多是電池瞬間的最大放電量 ... 如 6000mah 30c 瞬間的最大放電量便是 180a 左右,超過以量电池內的化學反應跟不上就又脹又熱,所以玩电船的电池要買質量好的。
2/ 电綫及插 ... 寧大莫小 ! 不良傳 ...

上面的工作电流,莫非是Delta Force 最新的 “海盗” 试航数据?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 ...

网友(2012-04-01):
又是一个发了贴,学习了!

网友:
拿MONO1为例,现在多数跑3S的4500左右的电池,也就是以4.5A放电,可以放电60分钟,如果比赛在6分钟用完,电流平均值是45A,就算峰值电流是平均电流的2倍,峰值电流=90A。那用90A的电调,应该可以吧?况且有的90A电调是支持6S的,如果不缠水草,应该不会烧吧?

网友:
还是简单点。。。

能量转换,从输入输出角度,考虑电船,三电、桨、船型等问题。。。

对于电池,电池是源头,电池本身是储能设备,以化学反应方式存储或释放电能。那对于输入输出来说,化学反应是输入,释放电能是输出,(充电反之,此处不予深入)。

对于电调,电调是开关,将电能通过可控的方式控制电机运转,电池输出的电能对于电调就是输入,控制电机就是输出。。。

对于电机,电调的输出,就它的输入,驱动桨就是它的输出。。。

对于桨,电机的驱动就是输入,对水流的做功就是输出。。。

对于船,桨的做功是输入,航行所受到的阻力,匀速,转弯,加减速运动,就是船的输出。。。

呵呵。。。一系列的输出输入。。。

输入输出之间是转换,这时是啥。。。效率。。。转换效率。。。

就目前来说,能量在转换和传递中,必然有损失和消耗。。。效率有高低。。。通常,输入大于输出。。。

能量守恒,这些损失和消耗的能量并没有消失,而是转换成转化成别的能量形式了。。。

限于电船来说,最直接的就是转换成啥。。。热能,以各种形式释放。。。哪怕是个小小的功率接插件。。。

各位要说了。。。这家伙到底想说啥。。。

简而言之,输入输出,必是前者大于后者,哪怕有效率损失,反之,此处必会损坏!!!

例子一,接插件,通常会标出通过电流,和电阻。实际上还要考虑电压。

那好现在假设一种接插件60A正常,80A最大,电阻0.008欧姆,即8毫欧,电压算3S11.1V。

好现在运转时,电流达到70A了,欧姆定律,70A*0.008欧=0.56V,11.1V-0.56V=10.54V。。。哟。。就通过一下这个接插件,电压就下降了呀。。。我电机是3000KV的,11.1V,不考虑电调,(算它不存在,直通。。呵呵),就是11.1V*3000=36630转每分钟,现在只有10.54V了,那就是10.54*3000=31620转每分钟了。。下降了5010转每分钟了。。。我桨螺距是55毫米,(同样理想化),0.055*5010=275.55米。。。一分钟少跑了这多啊。。。。算得对不对啊。。。呵呵。。反过头拿精度高些的万用表去分别量一下,这个接插件的两端对负极的电压吧。。。你会发现,没算错。。。。接着算插件,70A电流乘以分出来的电压0.56V=功率39.2W。。。啧啧啧,近40W的功率转换热能了。。。希望别烫手,要是超过80A,就要考验焊接点能不能承受得住这个热量的消耗了。。。老天保佑。。。

其他,太晚了。。累了。。想睡了。。。有兴趣的,接着再算。。。

说得不对,请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