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自动弯曲

楼主(2011-07-14):
我要飞越450SPROT 的主轴风换上去还好,就是油门快到中间时风扇的声音会很响,飞半分钟后飞机快速震动,安全降落后发现主轴弯曲,飞机的螺距已调整,横轴也没问题,不知什么原因,已经换过两个主轴了。

网友:
质量问题,我还听过没飞的主轴放的时间长也能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飞越450SPROT 的主轴风换上去还好,就是油门快到中间时风扇的声音会很响,飞半分钟后飞机快速震动,安全降落后发现主轴弯曲,飞机的螺距已调整,横轴也没问题,不知什么原因,已经换过两个主轴了。
大桨侧过平衡没有,估计是你的桨份量不一样!或者平衡不对!

网友A:
一、主轴太软
二、大桨严重不平衡

网友:
先调好机机吧....

网友:
会不会是买来的新主轴就是弯的呢?这种可能也是有的哦!

网友:
会不会是没有缓启动的原因呢?

网友:
换其他品牌的试一试?

网友:
估计大桨重量不一样,主轴买来就弯的也试过两次

网友:
把新主轴换前放玻璃上,试验下直不直再装上。

网友:
主轴很硬的吧…你那主轴质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主轴太软
二、大桨严重不平衡

网友:
明显是两边平衡没做好浆甚至是夹子,你称下分量,正常的来说,轴的两边用力是是平衡的,应该说是处于0的状态.

网友:
用冰人的吧!

网友B:
没做动平衡 高速度 扭力会应力变形。

网友:
大桨不平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做动平衡 高速度 扭力会应力变形。

正确!

网友:
会不会是轴承坏了

网友:
这个有点可怕的

网友:
轴都能放弯 木头做的?

网友C:
原帖由
丁凯
于 2011-7-14 21:27 发表
正确!
应该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