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报错

楼主(2011-07-14):
新买的B6,以前没用过,插上2S或3S充电,总显示CONNECTION BBEAK.
前几步是按说明书操作的.
请教各位了!

网友A:
咋插法。。。插少了线?

网友B:
不光平衡线要接,输出插头也要接,看到B6附带的那么多线了么?侧面有两个孔

网友C:
检查线路,是不是那里没接好

网友D:
难道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