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帮帮忙

楼主(2011-07-14):
我一不小心把点调接反了结果电池的输出线和电调都很热
测试一下电池充电的口有电压3S电池只显示8.4
可以充电   我吧电充满了还是8.4
输出端没有电压   接小电机和灯泡都不亮
是不是吧电池的输出端电路烧坏了?
电调我还不知道是否坏了~~
悲剧........
请教一下~
谢谢老鸟们~~~

网友:
输出线短路了

网友:
3S电池显示8.4V应该是有一片电芯坏了,这个电池不能用了。

楼主:
可以修么?

网友A:
其中1S确定已经挂了。用旧电池上拆一1S补上可以继续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中1S确定已经挂了。用旧电池上拆一1S补上可以继续用

怎么都那么确定呢?你们就知道不是平衡线断了一根或者是脱焊了?

楼主:
能不能改成2S的??
如果能~
那能带动原来那一套东西吗?

网友:
拆啊,一个一个电芯测试,好的留下,坏的取出,再重新焊线

楼主:
    焊点开了~~修好了~~哈哈哈~~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