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器上的那根线接什么啊?

楼主(2011-07-14):
接收器上的那根线接什么啊?刚买的~天6A
以前没用过遥控~~~
上边的晶体被俺碰的动了一下~~没啥大问题吧?

网友:
接收上那根长长的线是天线,啥都不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把晶体碰的动了一下  没啥事吧?

网友:
要是你碰下就坏 那你这钱不白花了  不碰掉就行
你再往下按下 紧了就行

网友:
没事
只要接触良好
你可以把那个晶体扯出来的,然后再装上

网友B:
接收器上的那根线接个插头充电的,不然你飞机飞到天上没有电怎么收到遥控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器上的那根线接个插头充电的,不然你飞机飞到天上没有电怎么收到遥控信号啊

求视频演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器上的那根线接个插头充电的,不然你飞机飞到天上没有电怎么收到遥控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收器上的那根线接个插头充电的,不然你飞机飞到天上没有电怎么收到遥控信号啊

这个…是接220V充呢?还是接380V充?只有一根线…要不要接个地线什么的?

网友C:
要10KV的才行,地线就不用接了~~

LZ为啥不买个2.4G的呢

网友:
那是地线!!!

网友:
有一个模友不懂,但有多个模友胡扯!

网友:
把那个线理好,放在显眼的位置,以便于接收!

楼主:
   明白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10KV的才行,地线就不用接了~~

LZ为啥不买个2.4G的呢

10kV根本不够快啊。去找个750kV线路充,充一下飞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