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 250se 金鱼尾要人发疯的经历

楼主(2011-07-14):
前段时间买了个250se supercombo 版 带gp780和ds420的 自从买来装好就金鱼缠身
在论坛上搜索
有人说是震动引起的 于是大桨加尾桨动静平衡 装上 震动很小 继续金鱼
陀螺从原配减震垫 到quark配的特别软的3mm泡棉 再到3M双面胶一片 两片 三片再到中间加硬币加不同厚度钢片 再到用魔术贴
大桨和尾桨带上桨夹动静平衡 仍然金鱼
又有人说是尾推虚位 于是想办法处理尾虚位 7字臂加轴承 尾桨夹加1.5*4*1.2轴承 虚位已经比较小 还是金鱼
还有人说是尾推不顺 接着想办法 尾推已经做到把机身反转 自己会滑到底 接着金鱼
再有人说是780要加上延时 从延时0试到100 金鱼不断
另有人说是尾桨中立点问题 结果从-10度到+10度 都快到边了 不断金鱼
看到说尾轴弯了 主轴不直也会金鱼尾 虽然是是刚买的都是原厂件还是拆下来用精密刀口直尺对着光照 都是直的
转的同心度也很好 轴承新的也没有问题
有人又说了 gp780就是有金鱼尾 于是换陀螺 从gp780换到401再换quark 金鱼接着游来游去 但是稍有改善
实在没办法 都搞遍了又有人说md922可以改善 于是购进md922
到手后试验速度比ds420慢 响声也大 也有虚位 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装上后 结果飞机狂打转 晕倒原来这个
舵机
和ds420是反向的
又设置舵机反向 陀螺修正反向
结果飞起来后 nnd 金鱼没了 感度也能上到 30了(futaba控 avcs模式)原来420最高只能到 20
奇怪不已 感觉922比420慢不少
怎么会这样 是不是动了别的东西 于是又换回420 金鱼又来了
再换922 没有金鱼 再换420 金鱼再来
那位大虾可以解释下 这是为何
对比手上的ds420与md922
420速度快 922速度慢 420虚位大 922也不小多少
420齿轮顺滑 922用手拧有不顺的地方 922拧到某个角度还会卡死 上电后也回不来 用手加把劲才回来
420价格高 922便宜
但是这个怎么看都不如420的922就是把我这个机器的金鱼尾解决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第一次发这么多字的帖子 实在是郁闷加不解 望有人可以给我解惑

楼主:
从未出过外场的机器 就是在家调这个金鱼尾炸了两次
第一次炸鸡 正在桌子上调尾推 结果螺丝掉了 低头去捡螺丝 回过头来JJ没了 晕 飞了吗
再低头一看 JJ以拿大顶的姿势竖在地上 原配塑胶桨断裂一边 横轴弯曲 晕倒这样也可以啊
第二次炸鸡 工作室试飞 结果感度调高了 追尾加不稳定 碰到桌子腿 损失原装碳桨 横轴 主轴 桨夹挤到 刹车盘 两个一起变形 怕中联出问题 又换原装中联

网友A:
还有一把“藤椅”坐,也不错哦!

网友B:
我用北田2122斜盘舵机做锁尾,陀螺是MB,至今没有过金鱼:loveliness:

网友C:
我太同情你了,跟我的情况一样,一模一样。

网友B:
回想了下,我貌似也遇过金鱼,是震动引起的。由于无副翼飞机一般都是首先除震,所以很快就消除了金鱼,我自己都忘记了

网友D:
你们说的金鱼是什么情况呢?是感度20以上就金鱼还是不论感度多少推油收油都金鱼?一直没理解。我是JR的感度60,相当于f的20。怎么都不金鱼。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10845

网友F:
就我多年的250经验也无法解释,或许楼主的DS420本来就有问题
我能指出的是MD922锁250性能确实还不错,但是寿命不太好,
格宁D905无论性能还是耐用性均优于恒吉MD922

网友C:
我的恰恰是d905出了问题,是买来就有问题,从来没消除金鱼,直到suv兄帮我排查,换上922好了,rp问题啊。

网友G:
 还好 我250SE买回来就直接换的922锁尾
目前一直没有出现过金鱼尾。

网友H:
65%近似经历的同胞给你顶一下~

网友I:
看来922锁250不错~我用在450了~8个起落就挂了~

网友J:
922在450飞了几百起落没问题的飘过。

网友K:
一直用MD922的飘过

网友L:
MD922寿命还是很长的,我的450V2安装这只舵机,已使用了一年多,目前状态还是很好的,正飞和一般倒飞锁尾都没有问题。

网友M:
420配750,挺好~~~另外我觉得格宁d905挺好

网友:
250炸机没那么损失大吧?我的山寨250打到桌脚凳脚是经常的都不会坏啊

网友:
我的亚托250。安装加长尾管以后,悬停感度可以调到百分之80……控是JR的,不知道相当F的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段时间买了个250se supercombo 版 带gp780和ds420的 自从买来装好就金鱼缠身
在论坛上搜索

有人说是震动引起的 于是大桨加尾桨动静平衡 装上 震动很小 继续金鱼
陀螺从原配减震垫 到quark配的特别软的3mm泡棉 ...

再换922 没有金鱼  再换420 金鱼再来

你用420把【尾舵延时】增加些就是922的效果了。保证也能消除鱼尾巴,还有就是尾舵球头可以向外侧移动一格!(如更加严重可以向反向做移动,多试试)

网友:
另外得知ej老大用wk-7601锁250一样很牛!

楼主:
回复 网友K:

看贴不仔细 bs你
延时从0-100都试了 球头从内孔到外孔 还自己打了孔也都试了 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贴不仔细 bs你
延时从0-100都试了 球头从内孔到外孔 还自己打了孔也都试了 都不行
极有可能是尾舵机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780用最里边的孔比较合适,因为780灵敏,动作比较大,最里边的孔可以让动作小点

网友(2013-02-14):
没想到这个问题这么多年都有,我现在用D905, 也是这样,也是老换陀螺,没想过换舵机试下,看来也得买台MD922试下了。

网友:
我CX250FBL 陀螺XYZ 舵机SJ SSD 101US 感度可以调到极限120

网友:
DS420 及 MD922 都在 250 上用過, DS420 反應比 MD922 快很好, 不二之選!

兩個尾機都未有 高頻擺尾 或 金魚尾。

高頻擺尾跟陀缧仪感度有關; 金魚尾多是机械部份。

网友:
補充一下, 用在 亞拓 及山寨 250 , 效果一樣 °

网友:
不错,收藏一下……不过我的250SE之前用GP790+DS420锁尾非常棒,现在又有金鱼了,估计主要是振动……

网友:
皮带松紧度也关键!

网友:
同经历的路过 我的是250DFC+3GX ,除开第一次装好后家里试飞一回,后面一直在为金鱼尾郁闷,到目前位置炸了3次,都是调机炸的离地最多10CM。。。。大浆2付,横轴主轴一只,油门一过70%就开始机关枪

网友:
贡献一条。我的250尾巴也狂摆,用的是AR7200bx三轴。最后把尾舵机(spectrum H3020)的频率(默认50Hz)设置正确了(165Hz)就好了。

网友:
今天一台250 K8,将922换成215mg也遇到金鱼尾了,MD922倒退航线锁尾有点软,谁知215mg竟然遇到金鱼尾,k8设置试了n种组合,还是不能完全调好。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