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25LV的主轴拆卸和轴承润滑

楼主(2011-07-14):
首先说,我纯粹新手,第一次拆卸主轴,最后效果还算马马虎虎。请大家多指点。我在坛子里没找到如何拆卸BF25LV轴承的贴子。发上来也给大家做做参考。一开始对拆卸后精度影响的担心也在最后几乎消失。
BF25LV买到家一年左右,还没干啥太有意义的活呢。前段时间从上面灌了点WD40下去,想给主轴润滑一下,没想到无知犯了大忌了。轴承里面的原装润滑油好像就被这么冲走了。WD40还真是渗透力非常强的东西。过了一段时间,也不知道是因为润滑油被冲的太彻底呢,还是我用主轴的速度加快了。原来才600-700转,现在为了增加点效率加到1200-1300转运行。这样一来,主轴的温度一下子上去了。时间长了烫手不说,噪音还很会变得比较大。纠结了半天,还是拆开上点润滑油吧。用起来也心安些。不然万一轴承真的坏了修起来更麻烦。 我找了半天坛子没发觉有帖子指导拆卸BF25的主轴的。看来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我纯粹新手,过程非常不专业,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我可是抱着损坏主轴的心理准备动手的。

拆的过程没有照片记录,一手的油没法拿手机。不过大致顺序如下。

1.拆下电机的外罩
2.顶住升降主轴的弹簧,拆下挡片。这个方法是坛子里面学来的。用一大一小2个内六角压住。详细可以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8741&;extra=&page=5 Shinnher老兄的帖子。
3.转动手柄把主轴拿出。
4. 用内六角拧松用来对上面圆锥轴承间隙调整那个调节螺母的固定螺丝,接着用榔头带螺丝刀轻轻敲击挡片上用来的2个凹洞,从主轴上把这个调节螺母旋转出来。
5.通过榔头带螺丝刀敲击的相同方式,把主轴最下面的调节螺母也旋出。大家可以看说明书上的图做个参考。

接下这就要把轴承从主轴上拆卸下来了。看了半天,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接下来如何继续往下卸轴承。咨询一下厂家,回应说,用榔头敲。这个对于我这个新手来说实在是令人心惊胆战的回答。要继续就要动榔头了。把主轴套用报纸垫着放在台虎钳上,钳口张开一定的宽度,让主轴有轴向移动的空间。也就是把主轴套腾空架在台虎钳上。接着用榔头隔着木块敲击主轴的顶端。用力敲上个好多下,主轴就下来了,带着下面圆锥轴承的内圈。上面圆锥轴承内圈干脆就直接滑脱。轴承上面已经没有多少润滑油了。怪不得噪音和发热大增。而且滚柱上好像有点磨损,看上去没那么光滑,但是用手仔细模,又不觉的有啥不对劲,很光滑的样子。

BF25的主轴上面有3个轴承。上下2端是NSK HR32906XJ的圆锥轴承,背靠背(面对面?)成对放置。接着下端的圆锥轴承上有一个深沟轴承6906Z,可以看照片。我没有把6906Z也拆卸下来。这个是因为怕拆下了,再装上麻烦,而且位置不太好确定。我没有拆卸轴承的拉马和千斤顶,只有榔头加螺丝刀。

清洗好轴承后,上了一点润滑油,用的是买的SKF的轴承润滑油LGHP2。接下去的任务就是把轴承敲回去。先反方向用榔头垫着木块把下方的圆锥轴承一点点敲上去,接着把上面的半个圆锥轴承也一点点敲回。如果有一根大小合适的空心圆棒会方便好多,不用再轴承不同位置一点点敲了。这个圆棒内径要超过30mm,因为轴承内径30mm外径47mm的。

然后是调整圆锥轴承的间隙。因为圆锥轴承是分开的,通过内圈和外圈相对位置来确定装配的松紧。这个调整也通过榔头实现了。上面敲几下,下面敲几下,在放回铣床上打个表,用力推动主轴,看看径向位移是否太大。位移太大说明间隙太大,主轴有径向晃动。当然,径向位移是越小越好,不过也要主轴转的动啊。如果圆锥轴承的间隙敲的太小,主轴就卡的很紧了。经过好些时候的调整,终于找到一个位置,主轴也能灵活转动,径向位移也不是特别大。接着就把2端的调节螺母拧上,再通过细微调节螺母的松紧来最后调整圆锥轴承的间隙。

最后。把主轴套装回铣床,打表,径向跳动在施加比较大的力道的情况下在1-1.5丝左右,转动时MT3内圆锥面跳动也在1丝左右。在开机测试转动情况,噪音和发热有很大的缓解。也算是达到目的了。

楼主:
图片继续

敲下上下轴承的主轴套和主轴

敲下上下轴承的主轴套和主轴

楼主:
图片继续

下圆锥轴承内圈

下圆锥轴承内圈

楼主:
图片继续

上下间隙条件螺母,上圆锥轴承内圈

上下间隙条件螺母,上圆锥轴承内圈

楼主:
图片继续

未拆卸的深沟轴承6906Z

未拆卸的深沟轴承6906Z

网友:
又拍照又码字的比鼓捣主轴轴承还累吧?辛苦了。 加好油自己心里就有底了

网友A:
其实不用拆,25V的主轴下边的那个铁圈可以换成油封,然后主轴灌入润滑油, 就变成油侵主轴了,我这么用了很久,噪音很小。 非常满意。

我主轴内径跳动0.5丝内

网友A:
低速那种油封1000转左右,便宜,一个才8块,高速的骨架油封,转速在3000-4000,贵一些在30多块,还是用高速的好一些

网友:
这才是铣床嘛,怎么也是用圆锥轴承加深沟球轴承,还是NSK的,比西马特那个什么X2的实在多了

网友:
进来关注拆卸与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用拆,25V的主轴下边的那个铁圈可以换成油封,然后主轴灌入润滑油, 就变成油侵主轴了,我这么用了很久,噪音很小。 非常满意。

我主轴内径跳动0.5丝在内

这个是个好主意。灌入的是哪种润滑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速那种油封1000转左右,便宜,一个才8块,高速的骨架油封,转速在3000-4000,贵一些在30多块,还是用高速的好一些

拍个油封照看下,也想“油浸”。

网友(2012-09-06):
过几天我要拆7045的主轴了,学习

网友(2013-01-11):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用拆,25V的主轴下边的那个铁圈可以换成油封,然后主轴灌入润滑油, 就变成油侵主轴了,我这么用了很 ...

楼主,给点信息吧或者给个链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