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 5.5 黑板 Y4 2.0 暴衝

楼主(2011-07-14):
KK 5.5 黑板 Y4 2.0 暴衝
昨天將Y4 主裝完成,今天把所有電變座油門校正後,第一次慢慢推油門,忽然間就往後翻,斷了一支槳,想說可能角架不夠穩才翻的,於是換好講又把腳架加大讓Y4更穩結果第二次也是慢慢推油門又再一次暴衝這次變成往前翻,這次又斷了兩支槳,以上兩次油門都未達到機身離地,不知有沒有人有遇到這樣的情形
電裝: A2208 KV1100
好盈 10a 電變
KK 5.5 黑板 Y4 2.0 飛控版
8045槳

网友:
陀螺仪反向了

网友A:
陀螺仪反向了
楼主刷了韩版固件吗?

网友B:
在家里就床上调试,在外面就找个厚一点草皮的地方调试。

网友C:
KK板是成品 还是自己焊的?
检查一下陀螺仪有没有问题
可以的话 , 换个陀螺仪试一试

网友D:
重新设置陀螺的方向 陀螺反向了。 应该是调整平衡的 如果反向 反而加速了反向 瞬间秒炸。

楼主:
陀螺都正確沒反向, 韓版 Y4 2.0 ,是買成品所以沒陀螺儀可以換

楼主:
剛剛把尾部3.4軸的槳拿掉,用手抓著機身加油門約3-4秒先是1.2軸同時油門就變的呼大呼小,接著就左右搖晃速度越來越快拆掉1.2軸的槳,測試3.4軸 加油門在水平的時候沒甚麼異狀,測試俯仰也都正常動作,再測試尾巴方向左右移動過程中就會出現馬達會瞬間全油門1.2秒然後又正常

网友E:
很有可能是陀螺坏了,联系卖家,发回检测或退换货吧。

网友F:
陀螺坏了坏了。

网友G:
Y4?你是不是刷错固件了?检查下四个电调连接板子的顺位是否依照说明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