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舵机通电时会自己动一下,正常吗?

楼主(2011-07-14):
只要我把
舵机
连上接收机,我的舵机都会自己动一下!这样我之前调好的舵机位置就会错位了!这个现象正常吗?
从接收机上断开,舵机也会自己动一下

网友A:
舵机不在中立点肯定得动啊,如果你先接电使舵机处于中立点之后,拔掉电源再重新接电就不会动了。。。这是正常的,调舵臂位置要在舵机处于中立点时调整,不是你随便一个位置就可以。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我先要通电,找到舵机的中立位置,然后再固定?

网友C(2011-08-26):
 太正常了

网友D:
如果不动才不正常

网友:
全部都是这样的

网友E:
不要带电插拔舵机,先接好所有东西再接电池,这样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