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低估它了……大大们有谁知道它的动作原理吗?

楼主(2011-07-14):
这个东西叫Bladestar
介绍称其有红外线传感器,飞行中能够闪避障碍物,可上升、降落、前进、后退、左飞、右飞、击打对方,
遥控器
装上对攻模块,两个就可对战,先被对方击中三次为败方,战败方会降到地上,胜方则会在空中短暂抖动炫耀威风……这么小的JJ,挺牛的,可图片上除了
电机
之外看不出来它有其他的可控部分,请教一下各位大大有人玩过没有?它是怎样实现平移的?

网友A:
看不到图。

楼主:
图已经修正了

网友B:
很新奇,不知有没视频

网友C:
除了主电机外,还有2个小的副翼电机呀,LZ没看到?

楼主:
图上看到的两个小电机就是主电机,中心那个是装控制电路和电池的机身

网友C:
那么就是控制螺距,跟无副翼一样的做法

网友D:
这东东有点意思哈~~两个小电机相当于锁尾了,估计只能室内玩玩吧

网友A:
嗯,神奇之物,
UFO?

网友E:
看起来挺好玩的,哪位高人山寨一个,估计合适的配件不好找

网友F:
这个小东西是由那两个小电机带动整体旋转,两个旋翼产生升力。由于整体都在旋转,所以所谓的前后左右是相对的。这个东西如果是一整套,还有几个红外传感器,防止撞墙。国内卖过,但没有传感器。

网友G:
不错,很好玩,youtube上有很多视频。

网友H:
近期忙,不方便頂貼,(別的不知到,但以前賣過一个山寨的玩,…除了控上升之外,其他功能都是白說的不靈現!!!) 小白…小白了

网友I:
谁能发个视频上来。 想看看

网友J:
这东西的原理 我来卖弄一下 希望高手来拍砖
LZ 不理解的是 飞机为什么可以 平移
我们玩过 单桨的 飞机的朋友都知道 飞机飞的时候要向右打点舵 来平衡下 尾巴的侧向力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飞机有两个尾巴
当两个尾巴同时转的时候 飞机平衡系统就比较正常 来平衡飞机的 大螺旋桨带来的自旋 而两个尾巴又互相抵消了 平移的力
飞机这个时候飞行平稳 通过混控 来达到 自平衡
当两个尾巴 其中一个不转的时候自然就向一个方向平移 还可以和大螺旋桨配合 左右自旋

楼主:
不是很明白15楼的说法,这是一个旋转的系统,要控制它就必须先让它分清前后左右,不知楼上是否玩过直升机,这个东西就相当于直机上的旋翼,如果真象15楼所说的话,那直机就没必要把旋翼头做那么复杂了,图片上看它没有具备旋翼头的一系列操纵系统,但是也号称能平移,这是我想不明白的地方。……我再次说明它中心那个不是电机,而是设备仓,黑色那两个小东西才是它的动力

网友F:
回多了,删一个。
我记得顶上有个传感器是防止撞到天花板的。

网友F:
还是听我的吧,因为到我这楼为止,只有我拆过,分析过这个东西的控制信号。很多人连见都没见过就在那说。
首先,这个东西飞的时候是整体都在转,没有不转的部位,所以没有什么头尾之分。
其次,这个东西的动力只来自于那两个小螺旋桨,没有其他动力。
再次,这个东西的旋翼不可变矩,就是两片固定角度的旋翼。我印象里,旋翼可以折叠,两个连接螺旋桨的小杆可不可以折叠记不得了,东西拆过以后送人了,没办法确认了。
在控制方面,是通过周期性的让螺旋桨加速减速,达到水平方向移动的目的。就是在某个时间或者说某个角度开始,螺旋桨加速一小段时间或者说角度,然后再减回原来的速度,这个加速时间很短,只是圆周的几分之一。这东西转起来以后就是一陀罗,是自稳定的,通过这种加速减速,破坏原有平衡,这个东西就移动了。至于移动方向,是通过人为调整,比如你按了前进的钮,这东西往后退,那你一定会认为这个东西往后退的方向就是前进方向,人会自动匹配它选择的方向。

网友F:
手机难道就会回复两遍

网友K:
网速卡,手机就会回复两遍,我也遇到过

网友J:
这个东西的 大螺旋桨是无动力的吗

那么请说下 大螺旋桨 和 下面的 两个黑色的横杆 之间 是固定的  还是 大螺旋桨可以自由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东西的 大螺旋桨是无动力的吗

那么请说下 大螺旋桨 和 下面的 两个黑色的横杆 之间 是固定的  还是 大螺旋桨可以自由转动?

一体的,没有相对运动。升力来自那两只白色的旋翼,就是你说的大螺旋桨,动力来自小螺旋桨,就是你说的黑色的横杆头上的那两个。
这个玩艺就像陀螺一样,放在地上,推杆,小螺旋桨就开始转了,提供水平推力,整体就转起来了,就像陀螺一样转动,大螺旋桨就能提供升力,就垂直飞起来了。上面有房顶的话,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自己会停止继续上升,其实就是小螺旋桨减速,旋转的就没那么快了,大螺旋桨提供的升力就没那么大了。
当时卖个100多块,现在不知道卖多少钱,要是那些传感器都全的话,还有点意思。

网友:
这个原理 很象 翼尖喷射的 旋翼机 而整个系统又有点象一个整体的螺旋桨

当下面的动力螺旋桨  同时用相同的速度 时  飞机 自然按照圆心 旋转 并且带动大桨 转动 产生足够的升力

当下面的两个动力 螺旋桨转速 不同时 或者一个螺旋桨 反转时 就会产生一个 平移的 力量来 但是 这个差速的时间 不应该 超过 1/4 圆 否则力量的方向就变了 每个圆周 都到同一点 变速的话 就会持续产生这样的一个力

网友:
回复 网友J:

没有反转。

网友:
26楼是什么内容,好白一幅画
这个可以用那种最简单的2通道的两个差速电机的电路来做吗?其他的还缺些什么?

网友:
这个可以用那种最简单的2通道的两个差速电机的电路来做吗?其他的还缺些什么?

网友:
如果用2通道的两个差速电机的电路来做,还缺些什么?

网友:
不好意思,老被提示不能发,就改了再发,还是不行,结果就这样了,不是故意发这么多的

网友:
不可以,转速要周期性变化。差速做不到这点。

楼主:
熊兄精辟,刚开始可能是我表达不清了,对童鞋们产生误导。虽然没玩过实物,但熊兄所说应是正解,果然实践出真知。

网友:
有意思,哪里有卖呢?

网友:
这个飞机的前后左右 是固定的吗?  还是不管前后左右 哪个方向都跑

个人任务 这个飞机 两个螺旋桨的作用类似 翼尖喷射的飞机 自身 有类似一个陀螺 自稳定

当两个 螺旋桨出现差速的时候 受力的方向 就会出现变化 就不再是 以 这个飞机的 中心为圆心的转动 这样就会使飞机 出现平移效果  就象一个绳子 栓着石头轮  有固定的点时围绕 点转动 当松手时 就沿切线方向飞了 不过通过陀螺效应 是不是会体现在 90度角以后

网友:
像那个二战德D国的一款概念飞机thrust-wing

网友:
买过,不好耍,拿到后就觉得有些上当

网友:
真的不错,会飞的陀螺

网友L:
[rm]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g1NTMzMjYw/v.swf[/rm]

网友M:
原来是这个原理
这么说里面有陀螺仪?

网友N(2011-08-22):
 我想试作一个,请见过的说一下尺寸,图上没显电池,是无线电还是红外控制,来点提示.

网友O:
我知道了利用惯性与差速的原理。一个加速,一个减速,但只保持1/4圈,
原理可以类比直升机旋翼的周期变距,但需要精度很高的陀螺仪来控制。
这东西跟哪里买的?

网友P(2011-10-28):
在 长知识啊

网友Q:
好新奇的东西哦.

网友R:
有点意思

网友S:
很难找到视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