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啊!!!!!!!!!!!!!!!!1

楼主(2011-07-14):
新配了个四轴
kk5.5
XXD  930KV 电机
30A 好盈
天地飞2.4G的控  配2.4G的接收器  — —
结果接上电池,上电提示音,然后响一声,隔两秒,再响一声(就是接收机油门通道无油门信号输出的提示音)
怎么解决呢???

楼主:
线都接好了,接收器和飞控的连接线换了两组都是一样

楼主:
单独接上接收器油门都能启动,接在板上就不行了

楼主:
⊙﹏⊙b汗

别沉了啊

网友:
应该是电调油门行程没校准!肯定是的。

网友:
我第一次装4轴也是这样,校准电调就好了。

网友A:
检查一下 三个电位器是不是都在 中间位置

网友:
飛控版有解鎖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 三个电位器是不是都在 中间位置

一只一只的来么,我都设置过了啊